准备装130无刷,求指点

楼主(2016-12-10):
3s能否爽飞?
不能的话直接银燕1306飞4s电池

网友A:
3s差不多5分钟就得下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s差不多5分钟就得下来了

我考虑的重点不是时间

网友:
4s可以灰几分钟?

网友:
技术过硬上4S 我只能飞3S 觉得也挺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3s差不多5分钟就得下来了

不是同容量电池2S比3s久嘛  暴力的话s越多越暴力   我理解的有问题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同容量电池2S比3s久嘛  暴力的话s越多越暴力   我理解的有问题吗?

越多当然越暴力,前提电机和电调支持。相同容量,越多s就越重,起飞重量变大,满功率的电流会大,电机的耗电自然变大。理论应该是这样,具体还需计算得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越多当然越暴力,前提电机和电调支持。相同容量,越多s就越重,起飞重量变大,满功率的电流会大,电机的 ...

2S续航久有道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S续航久有道理吗

不是主要因素吧我觉得,手法不一样,续航时间也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同容量电池2S比3s久嘛  暴力的话s越多越暴力   我理解的有问题吗?

也越重了

网友:
上4s吧,130本身重量就难减3s动力弱些玩的不开心了。我用的4s 550mah70c。

网友:
4S绝对爽!

网友:
3s的玩玩就觉得没意思了,建议4s,不过130的机架看自己吧,我反正是弄的4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