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自转的问题

楼主(2016-12-11):
pix 固定翼,手动模式下,解锁后,推油门电机正常转动,油门拉倒最低,电机停转,随后关闭遥控器,这时电机又高速转动起来,这是为什么?在自动模式和返航模式下,都没有这个现象。没有定义失控保护(包括遥控器)

网友:
失控保护没调好,对固定翼更重要,或者油门锁

网友:
失控保护的问题

网友:
连接到Missionplanner地面站,把遥控器失控保护关掉,默认是开启的。

另外一定要养成习惯,开机先开控后连接电池;关机先断电池后关控。血的教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