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有刷飞控求助坛内高手,

楼主(2016-12-11):
说起来这个飞控是server老师给的板子,(再次感谢server老师)元件是我自己购买焊接,电机820.桨55mm.萝莉的控和接收,接收我给改轻了,去掉了电路板和多余的针角,直接把元件搭桥焊接的,整个制作过程没有记录,前面也发过帖子了,制作好以后,经历了刷固件,接收机设置,解锁,飞行等过程,可以说对于我这样一个新手来说,真的很不容易,差点就放弃了,好在有各位模友的帮助和server的指点,总算是让这个小家伙飞起来了,但是,不知道我的技术不行还是哪里设置不合适,也可能是因为没有练过模拟器,导致刚上手就一顿乱炸,飞控很不稳定,而且老是往后飞,俯仰感觉有延迟,横滚好一些,尤其是后退,只要一拉杆,就会一直向后飞,赶紧反方向打,但是这个小家伙停一下后,还是要往后飞,像吃了炫迈,根本停不下来,电机报废两个,桨就不用说了,买了12只桨,全部炸光了,心都碎了,又买桨和电机,之后我吧飞控接到cf软件上,观察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第一项里,飞控的姿态上,校准完陀螺仪后,左右山下拿起来晃动飞控,之后放平,飞控的陀螺仪会偏移,更可气的是向后倾斜再放平后,飞控才会慢慢回平,不会立刻回平,其他方向没这么严重,有轻微的延迟。回想我炸鸡的过程,我感觉问题就出在这里,但不知道怎么解决,pid调了,设置都检查了,还是老样子,请各位模友给分析下,谢谢

    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,谢谢

网友:
校准重量传感器

网友A:
还有,飞控加海绵减震

网友:
难道楼主不懂生命在于折腾?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,飞控加海绵减震

这个是一体板,机架带飞控一体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一体板,机架带飞控一体的

只能在电机和桨做功夫了,震动对飞控干扰很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能在电机和桨做功夫了,震动对飞控干扰很大

完了做个研究下减震,谢谢

网友B:
你元件是团的吗?不没有多的原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元件是团的吗?不没有多的原件?

元件是我自己淘的,还有,但是不知道需要换什么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元件是我自己淘的,还有,但是不知道需要换什么

出一套可以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出一套可以不?

我要看看才能确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要看看才能确定

好的谢谢!

网友B:
问题解决了没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问题解决了没有?

没有,不知道是啥原因,最近太忙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有,不知道是啥原因,最近太忙了

你有没有多的元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有没有多的元件

还可以凑一套,只有原件,其他的电机和机架没有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可以凑一套,只有原件,其他的电机和机架没有的

只要元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要元件

那我整理好联系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我整理好联系你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我整理好联系你

好的谢谢!

网友(2017-03-23):
楼主,问题解决了吗?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正常现象,都有漂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