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接mini osd问题?

楼主(2016-12-11):
首次通电,这个界面,啥意思?

网友:
论坛小喇叭也开始水了

网友:
没有Gps吧

网友:
等待解锁

网友:
没有mavlink数据

网友:
不懂 买了个miniOSD都生锈了没用 没啥意思

网友:
设置问题?

网友:
复位试下,不行刷固件吧

网友:
没有回传信号??

网友:
osd的供电电压量一下,如果osd从apm取电,就把apm用usb接手机充电器供电试一下。tx和rx有没有接错?

网友:
要刷和你飞控对应的OSD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