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怎么增加f450续航

楼主(2016-12-11):
配置:f450机架 加脚架  ,apm2.8飞控  6ngps ,xxd2212 930kv无刷电机,xxd 30a电调,4个led灯带,两个led控制器,2轴无刷云台,山狗运动相机,ts835图传,富斯i6遥控器,1045桨,osd
花牌2200mah  30c  3s锂电池。请问大神我飞机现在续航才3分钟左右怎样增加续航?       图片上没有加航灯

网友:
换电池,减重量

网友:
是啊,楼上说的有道理

网友:
2216 10寸桨,最好是换机架

网友:
正确得做法是换载机 。

网友:
1.换电机,xxd电机效率比较差,如果可以上大疆、朗宇和银燕的;
2.换机架,这个机架很重,最好换碳纤维的,比如猛禽360一类的,也有和它差不多比较便宜的;
3、换电池,2200绝对不够用,用3s4000mah以上的吧;
4、去多余线,多出来长的线,能去掉就去掉,怎么能给飞机减重,怎么做。

网友A:
用5000的电池

网友:
7楼把想说的都说了,增加续航也就这几点,个人建议减重>电机>电池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5000的电池

大概能飞多长时间?

网友:
减少飞机重量,把电池加大

网友:
最少也要3S 5200的电池

网友B:
直接换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换机器

这个我同意,反正全都得换

网友:
玩玩,收个精3A

网友:
早知道多一百G续航能力大大减弱的

网友:
楼上说的都对

网友:
三分钟热度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看着好复杂的样子,我的只有飞控和遥控接收机,电调电机,5200电池,30分钟妥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着好复杂的样子,我的只有飞控和遥控接收机,电调电机,5200电池,30分钟妥妥的

能详细说一下配置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详细说一下配置吗?

450机架,大疆30A电调×3+好赢30A电调×1(省BEC),LDpower 2312电机,1045自锁桨,qq飞控杂牌5300电池

网友:
换650鸡架吧,配15寸桨,得二十分钟以上

网友:
换个飞机吧,太小了,装这么多东西。

网友D(2017-06-25):
F450
2212/980
1045
电调30
遥控器i6
电池:2200毫安8分钟,5200毫安16分钟,亲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F450
2212/980
1045

我用2200mah,才5分钟

网友:
三分钟确实短了,建议换电机电池比如f4006 拉力大概在1400克左右,动物6200 4s也就120左右 上11寸桨 把桨平衡下  完美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概能飞多长时间?

13分钟以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