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会修px4的吗?

楼主(2016-12-11):
开机音乐响不完就发发出错误音,然后io板闪过白灯后就红灯常亮。
故障是我误操作引起的,为了校准电调,接收机外接电源,电机插3通道调试,当全部弄完后就直接把飞控上ppm线插接收机上了,形成了双供电,开机不启动才发现,拔下电源线,故障依旧。哪位师傅能帮修理一下?求救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小广哥及时确认最佳答案,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,问题可以更快解决!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 ...

知道了,但愿有最佳答案

网友:
进来留个脚印

网友B:
某个电容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某个电容烧了

可以刷机

网友C:
px4没玩过,pixhawk双供电不会有故障的,而且有双供电更好。

建议你重新耍固件,然后各种校准正常走一遍,如果不是硬件问题,一般都会好的。

另外,连接地面站看看提示有什么错误,贴上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x4没玩过,pixhawk双供电不会有故障的,而且有双供电更好。

建议你重新耍固件,然后各种校准正常走一遍, ...

好的,我试试,谢谢

网友D:
噗,双供电相当于并联,并联曾加电流,不会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噗,双供电相当于并联,并联曾加电流,不会坏的

我是先给接收机供的电,然后没拔掉,又把飞控上的ppm线接到接收机上了,ppm也是能给接收机供电的。就这样再也启动不了了

楼主:
给各位通报一下情况,q地面站刷新了固件,并成功校准了罗盘,加速计,系统检测不到接收机信号,无法校准遥控器,估计是ppm 接口坏了。MP地面站也可以连接飞控

另外我的接收机是富斯ia6不接
ppm输出,怎么和px4飞控连接

楼主:
纠正一下接收机是ia6b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是先给接收机供的电,然后没拔掉,又把飞控上的ppm线接到接收机上了,ppm也是能给接收机供电的。就这样 ...

用sbus试试

楼主:
是连接servo和飞控sb接口吗?接收机还要另接电源供电是吧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连接servo和飞控sb接口吗?接收机还要另接电源供电是吧

接收机图

楼主:
另外遥控器怎么设置,需要把ppm输出关掉是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sbus试试

请指教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请指教

什么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什么控

px4飞控,哥们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px4飞控,哥们

噗,我问的是遥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噗,我问的是遥控

富斯i6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给各位通报一下情况,q地面站刷新了固件,并成功校准了罗盘,加速计,系统检测不到接收机信号,无法校准遥 ...

pixhawk不支持PWM,你还是用PPM吧,或是把你的PWM信号接到PPM转换板上,接到飞控。
sbus你的遥控器不支持。
遥控器设置一下PPM输出,我估计这个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,还有接到PX4确认没有接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ixhawk不支持PWM,你还是用PPM吧,或是把你的PWM信号接到PPM转换板上,接到飞控。
sbus你的遥控器不支持 ...

不折腾了,准备买个ap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