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九接收机怎么换天线

楼主(2016-12-11):
不小心把天九9通接收机天线弄断一根,用倒是能用,也没进行过拉距测试,但是处女座看着就是不爽,想换一根。
第一次换求指导,我买了两种天线,用哪一个?一个增加2B,一个增加4B。
打开一看,接收机是需要焊接的,是不是把天线剪断,里面的线焊上面,外面包的一层焊下面?
请各位大哥指导

网友A:
直接剪掉焊接上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剪掉焊接上就好了

焊在哪个焊点嘛?

网友B:
里面焊前面,屏蔽层焊后面,很明显不可能是反人类设计。。。不然怎么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里面焊前面,屏蔽层焊后面,很明显不可能是反人类设计。。。不然怎么焊

谢谢

网友:
很简单,楼上说的对。

网友:
照着焊错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里面焊前面,屏蔽层焊后面,很明显不可能是反人类设计。。。不然怎么焊

一语道破天机

网友:
就是拆开铜的接口有点费事

网友:
我的接收机线也断过,手太笨,怕焊不上,请手机店老板帮忙焊的

网友:
天九接收机是有原装天线卖的 焊接的话 天线屏蔽层焊接到地级(负极) 中心的线焊接到另外一个焊点 仔细看原来是怎么焊接的就明白了

网友:
自已搞定

网友:
谢谢分享又学习到新知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