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款不走寻常路的CC3D怎么连线啊?

楼主(2016-12-12):
以前用的cc3d都是有插针的,这次买的又没有,不知道怎么连线了。特来请教大神帮忙。

另外中间的GND~+3.3是输出还是输入?如果是输入的话,我记得cc3d
好像是5V供电啊?!

有哪位用过这款或者知道的,请多指教,不甚感激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调是不是这样的

图片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在他家还买了电调和电机,但现在连上后电机推油门没有反应。你试好了给我说说。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...

我在他家还买了电调。电调一直在用,还可以,性价比高

飞控我连好了,右边的口,一二根是飞控负正电源线,接下来是1到6号电机的信号线,电调没有接正负线,由分电板供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配有线呀。这是厂家的一个连线提示图

感谢!!!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应该是在闲鱼上买的,我也买了这款。用的就是5V供电。

是的,你是怎么连线的呀?
学习一下

网友A:
电调是不是这样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!!!学习了

我在他家还买了电调和电机,但现在连上后电机推油门没有反应。你试好了给我说说。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你是怎么连线的呀?
学习一下

配有线呀。这是厂家的一个连线提示图

网友A:
你应该是在闲鱼上买的,我也买了这款。用的就是5V供电。

网友(2019-06-30):
用的是什么ccc3

网友(2019-03-12):
小手一抖,牛逼到手

网友(2016-12-12):
找店家呀!而且商品详情页一般都有接线图吧

网友:
电源输入应该是IN+和GND。可以先加5伏电试一下能不能正常工作,不行最好还是找店家

网友:
不清楚,一直f3

网友:
淘宝参考一下

网友:
建议联系卖家询问,以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!

网友:
可以5V供电

网友:
找店家要说明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补图

是的,就是这个。

你用着怎么样?

网友A:
就是上述问题,推油门没有反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上述问题,推油门没有反应

是就一个不行还是所有的都不行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就一个不行还是所有的都不行?

都不行,在地面站里调试没有反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不行,在地面站里调试没有反应

信号线接对了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信号线接对了吗?

接对了,通过检测了,到调节油门的时候就不行。调节没有反应。

网友(2019-02-18):
引用 网友A:
补图

这是电调怎么接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信号线接对了吗?

这款飞控和电调怎么接线啊 分电板给飞控供电 然后电调中间那个线接1-4通道?(信号线怎么只有一根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