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帖,关于接收机天线

楼主(2016-12-12):
请教高手,能不能把现有的接收机单天线的自己再外加焊接一只天线,形成双天线,可行否,谢谢

网友A:
不可以  这样效果反而变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可以  这样效果反而变差

那自带两天线的是怎么接法

网友B:
天线都是配好的,自己不要乱换,焊工不错的话可以直接淘宝买配套的天线换下来,或者比如Futuba天线是插头的,买一个过来插上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天线都是配好的,自己不要乱换,焊工不错的话可以直接淘宝买配套的天线换下来,或者比如Futuba天线是插头的 ...

关键的是两根可以不,接收角度更广,谢谢

网友:
这是不可行的哦

网友:
适得其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键的是两根可以不,接收角度更广,谢谢

不可以,天线的数量和长度都是经过计算得出的,并不是数量越多越好,反而效果更差的几率远大于原来的单天线

网友:
焊上去效果不太好

网友:
两根天线,在接收机的设计中会有两个运放,同时方大两路信号并进行选择,单独焊接两根没有意义,设计时候就没这功能

网友:
楼上正解,不然就不会只出现双天线了!

网友C:
可以,我亲自试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,我亲自试过

我就是想解决天线垂直时候的死角问题

网友C:
我说的是最前端的软质天线部分,我焊接了2根,就是从振子哪儿分开,效果很明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说的是最前端的软质天线部分,我焊接了2根,就是从振子哪儿分开,效果很明显

有图片吗,来一个,怎么盖的

网友:
这个是不可以的,人家设计单路接收信息,你双路焊接在一起,接收机无法甄别有效信息反而效果不好

网友:
这想法好,装10根天线,可以飞100公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图片吗,来一个,怎么盖的

网友:
振子是自己做的,然后上热缩,前端两个天线,效果杠杠滴过会上图

网友:
出厂单天线就不要想着自己改双天线了,都是有设计规范的,简单并一根天线就能达到双天线效果厂家就没必要研发双天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盖了,真牛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盖了,真牛

我的是断了,自己重新弄的,没想到,效果比原装的都要好,

网友:
应该不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是断了,自己重新弄的,没想到,效果比原装的都要好,

就用焊锡焊铜线吗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用焊锡焊铜线吗

不是铜的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铜的吧!

那就是钢丝的,哈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韩米格及时确认最佳答案,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,问题可以更快解决!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 ...

我的是手机,怎么点,点哪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