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锂电外场充电问题

楼主(2016-12-12):
在外面你们是怎么给锂电池充电的?可以用12v蓄电瓶给锂电充电吗?

网友:
用大容量锂电啊,磷酸铁锂或者A123

网友:
一个便携的充电器,一个比要充电的电池电压容量都高的电池

网友A:
12v蓄电瓶可以的,我每次出去飞的时候都是带着b6。然后夹在电动车的电瓶上面,直接充电。但是要注意,别冲太过了,我已经尝试过扛着飞机,推着电动车走了几公里的傻逼事了

网友B:
只要你的充电器支持12V输入,那就可以用电瓶作为供电,给锂电充电。

网友:
一切皆有可能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只要你的充电器支持12V输入,那就可以用电瓶作为供电,给锂电充电。

B3可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我的

厉害  我也用我的B3试下

网友B:
B3可以扔掉了,平衡极差,电池充坏了不值得,要求不高的话,C606、C610、SC608之类的,100多点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3可以扔掉了,平衡极差,电池充坏了不值得,要求不高的话,C606、C610、SC608之类的,100多点就可以了。 ...

干脆买个B6了,也是100多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干脆买个B6了,也是100多点

B6平衡速度一般,充电精度差点,基本都是杂牌,还是黑珍珠C606靠谱,带内阻检测,感觉比B6靠谱多了,用过几个月,感觉还行,虽然现在已经不用了,备着。

网友:
电动车,摩托车可以用b6充电器的红黑夹子夹住正负线充,汽车可买个转换头插在点烟插孔上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2v蓄电瓶可以的,我每次出去飞的时候都是带着b6。然后夹在电动车的电瓶上面,直接充电。但是要注意,别冲 ...

网友:
电瓶车感觉不靠谱啊,还要留着电回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我的

网友:
b3不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2v蓄电瓶可以的,我每次出去飞的时候都是带着b6。然后夹在电动车的电瓶上面,直接充电。但是要注意,别冲 ...

从新买个电瓶就行了嘛    无法想象推电瓶车还要抗飞机

网友:
看用什么充电器,不过还是多买点电池好,有能用,还轻,还省得充电

网友D:
可以充,别冲得太久太多了,要不然要推着回家哟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充,别冲得太久太多了,要不然要推着回家哟

电瓶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充,别冲得太久太多了,要不然要推着回家哟

当然是开汽油的摩托车去啦,没电了还有油不怕车开不回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然是开汽油的摩托车去啦,没电了还有油不怕车开不回来

我以为是骑电瓶车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