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室外解锁不了!!

楼主(2016-12-12):
天呐,剧毒,室内上电解锁正常的不要不要的,拿到室外,一上电看到apm闪灯异常就知道不妙,油门校准了好几次依旧是这样,发生了什么!!!

网友:
用低版本的固件

网友:
应该是固件的问题,是不是相关元器件有问题?

网友:
磁罗盘有校准?

网友:
拿个笔记本出去   直接看下提示就好了

网友:
在外面,肖准一下罗盘。

网友:
手机下个飞鱼,找根otg线连接飞控,看下用手机能不能解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