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不久前那个2.4G信号检测仪的问题

楼主(2016-12-12):
原帖: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82871-1-1.html按照帖子中写的下载并编译,提示某些函数为定义。
本来怀疑代码有问题的,但是看到泡泡老师都成功了。
所以上来问问,我对C语言不懂,在代码里搜索了确实没有看见定义函数的语句,而另外几个头文件里面也没有,是不是问题出在我电脑缺失某个文件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呢?
求大家帮忙解答,谢谢。
另外未定义的不止图中一个函数,具体我在最后附上完整的错误信息。

Arduino:1.6.13 (Windows 7), 开发板:"Arduino Nano, ATmega328"

sketch\SSD1X06.cpp: In static member function 'static void SSD1X06::displayString6x8(uint8_t, uint8_t, const __FlashStringHelper*, uint8_t)':

sketch\SSD1X06.cpp:108:20: warning: '__progmem__' attribute ignored [-Wattributes]

   uint8_t PROGMEM *p = (uint8_t PROGMEM *)s;

                    ^
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2.4G妫?娴嬩华璧勬枡\nRF24L01pScannerOled\nRF24L01pScannerOled.ino: In function 'void setup()':

nRF24L01pScannerOled:138: error: 'NRF24L01_Reset'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

nRF24L01pScannerOled:141: error: 'NRF24L01_WriteReg'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

nRF24L01pScannerOled:143: error: 'NRF24L01_SetTxRxMode'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
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2.4G妫?娴嬩华璧勬枡\nRF24L01pScannerOled\nRF24L01pScannerOled.ino: In function 'void loop()':

nRF24L01pScannerOled:167: error: 'NRF24L01_WriteReg'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

nRF24L01pScannerOled:171: error: 'NRF24L01_ReadReg'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
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2.4G妫?娴嬩华璧勬枡\nRF24L01pScannerOled\nRF24L01pScannerOled.ino: In function 'uint8_t NRF24L01_FlushTx()':

nRF24L01pScannerOled:285: error: 'Strobe'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
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2.4G妫?娴嬩华璧勬枡\nRF24L01pScannerOled\nRF24L01pScannerOled.ino: In function 'uint8_t NRF24L01_FlushRx()':

nRF24L01pScannerOled:290: error: 'Strobe'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

exit status 1
'NRF24L01_Reset'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

在文件 -> 首选项开启
“编译过程中显示详细输出”选项
这份报告会包含更多信息。

网友:
怎么有乱码

楼主:
乱码出现在文件路径的地方,只不过我把这些文件都放在中文名的目录下而软件认不出来而已,这个我试过没有影响哦。

网友:
意思是,该吧值没有明确定义,本来是一个函数,可能是不是你少加载了什么库文件?

网友:
跟我一样  以为只是个例

网友A:
这个是我修改好的,能通过编译 的,
开始我也是编译不过的,查了好多方面资料,最后解决
都 下载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我修改好的,能通过编译 的,
开始我也是编译不过的,查了好多方面资料,最后解决
都 下载试下 ...

谢谢你,我后来自己解决了,不过我也会仔细看看你的,相互学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76676342及时确认最佳答案,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,问题可以更快解决!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 ...

试了好多个版本,最后用了1.6.13也有红字提示,反正也看不懂,只看到最后提示烧写成功,也不是知道是否能工作,没想到连接线路上电,正常工作,

网友C:
我刷的时候也有红字提示,
看不懂鸟语,不懂编程,只看到上传成功几个字,眼睛一闭,一睁,把电路连接完成试了再说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刷的时候也有红字提示,

看不懂鸟语,不懂编程,只看到上传成功几个字,眼睛一闭,一睁,把电路连接完成 ...

哈哈,我后来也解决了,出错原因很吐血,是因为固件所在文件夹名有个“.”,后来删掉了就啥事没有,俺也做成了~

网友:
这个不需要管的,1.6.12表示没有问题

网友(2017-08-24):
我也出过这样问题,关闭重新打开试试,或者程序所在文件夹命名为英文而不是中文

网友(2017-10-17):
分数不够,无法下载

网友(2018-03-11):
感谢分享
正在赶制一个

网友(2018-07-03):
都是大佬哇,顶一下

网友(2018-09-21):
给我点分数吧,太需要分数下载了

网友:
很需要这个啊

网友:
我也非常需要分数啊,分数不够 回帖来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