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 刚买的空心杯

楼主(2016-12-12):
新买的空心杯   请高手指点一下 对码对不上!还有就是怎么调试!

网友A:
fa对频要插对频线的没有对频线就短接对频口地线和信号线,然后给接收机上电,再按着左下角圆疙瘩并开机,松开对频线,遥控器应该会响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a对频要插对频线的没有对频线就短接对频口地线和信号线,然后给接收机上电,再按着左下角圆疙瘩并开机,松 ...

这是a8s 怎么短接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a8s 怎么短接啊

找说明书

网友:
对码成功了摇控器也不会有提示

网友:
按着接收器对码键上电,再用摇控器对码,接收机灯长亮就对上了。

网友:
优酷应该有教程

网友B:
你接收机的线也搞错了,白色那根接下面那焊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接收机的线也搞错了,白色那根接下面那焊点。

哪个线弄错了?

楼主:
我现在对频是对上的……但是遥控怎么动飞机都没反应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是a8s 怎么短接啊

我对频对上了 只是遥控器怎么动 飞机都没反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哪个线弄错了?

ppm那个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哪个线弄错了?

这才是对的

网友C:
买来没说明书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买来没说明书的吗?

没给说明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才是对的

线换位置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线换位置了还是不行

去电脑里设置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线换位置了还是不行

你去看泡泡老师的教程。

楼主:
大神你有qq 么? 我不知道怎么设置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神你有qq 么? 我不知道怎么设置……

1757889244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去看泡泡老师的教程。

泡泡老师教程用的不是富斯的接收和遥控……不一样……

网友:
同是空心杯,,,,对码键按了吗

网友:
同是空心抔,注意调参时要接上电池,电池电要足,而且保存后,飞控重置必须断电一项一项设置,设不对没事,重置就OK,一直到四个电机转,用摇控器,解锁,就能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