啥玩意儿?

楼主(2016-12-12):
识别不出来

网友A:
用10的系统

网友:
驱动问题,解决办法无非就几个换电脑、换系统、换驱动再不行就换飞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10的系统

用的就是win10.好像win10都是自动安装驱动,但是我手动安装也是下载默认的驱动,如果断网安装就显示驱动有问题

网友:
重装完整版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