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oxeer 1190自带的osd电压显示没有了

楼主(2016-12-12):
foxxer hs1190 自带的osd电压显示昨天刚装好的时候都好都还显示在下面 ,今天不知道怎么就没了,不知道是不是被我隐藏了,怎么显示出来?调参界面都能打开,里面找了很久也没有相应选项

##@9楼说的对!我研究了一晚上,最后是长按面板上键(top),简直无力吐槽那个按键,不知道是我的不灵还是怎么回事,按了很久,建议大家多按一会儿,或者换各种姿势尝试,最后终于出现了一个界面,可以改名字和显示的,把OFF改成ON即可显示!忘记拍照片了。。。。。一句话用各种姿势长按上键有惊喜!

网友:
我的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复位也不显示

网友:
插调参板,长按上键

网友:
插调参板,上电后长按上键。就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界面可以设置电压时间等

网友A:
已经被完美解决了???

网友:
这个不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已经被完美解决了???

看9楼

网友B:
哇 居然还能这样········还带长按的······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哇 居然还能这样········还带长按的········

上下左右 四个键长按都有界面  就是我的感觉很不灵 得各种姿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上下左右 四个键长按都有界面  就是我的感觉很不灵 得各种姿势

谢谢 我待会去试试

网友C:
请问这个摄像头怎样接线才能显示电压 我用的3s动力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这个摄像头怎样接线才能显示电压 我用的3s动力电池

红-分电板vcc,黑-分电板GND,黄-图传信号,绿-图传音频或者不接,白、黑是osd调参不用管,最后一根蓝色的我没接。就这样,据说大油门可能会有干扰我还没测,如果有干扰我就准备红色接到12V,蓝色接Vcc这样应该也行

网友:
拿分走人

网友:
这是V1 还是V2的呀

网友:
- -太好了· ·我正找办法关了呢 ·还嫌碍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