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斯T6+冲浪者x8拉距2.5公里

楼主(2016-12-12):
没上433增程,只是把控改了200mW功放,换了控的天线,使用2.4/5.8G路由通用天线,之前使用定向2.4G天线只能达到1.2公里,并且方向性比较强,对不准就返航了。
冲浪X8配置:
2814-1100KV电机
10寸桨
3s 4200电池
山狗sj9000
600mw5.8G图传(改掉天线,使用2.4/5.8通用天线,去掉壳)
平板接收
APM2.8+M8NGPS,915数传
50A电调
富斯6通接收
上视频

网友:
2.5公里。。

网友:
不错!能玩得动APM的都挺有折腾精神的

网友:
好6,好远

网友A:
什么天线好厉害,楼主有图片吗?

网友:
200mw就这么远了

网友:
佩服你超视飞行

网友B:
APM放沖浪X8,最經濟實惠的FPV.

网友:
图传也可以传这么远?

网友C:
遥控改9dB平板,不加功放就能到3km
不建议把天线的外壳拔掉,驻波会升高挺多,工作时间长了对遥控器不利

网友D:
图传这么远还看的到吗?看的到就确实是厉害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图传这么远还看的到吗?看的到就确实是厉害了

目前fpv,图传已经不是瓶颈了
有江西模友用600mw飞10几公里很轻松,433挂了图传都没挂

网友E:
很不错啊,只是200mw的功放楼主能说明下吗?我也是t6控,很想了解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天线好厉害,楼主有图片吗?

就用了普通的路由天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PM放沖浪X8,最經濟實惠的FPV.

便宜又好飞,就是老怕啥时候翅膀会折断,太重了,2.6斤了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遥控改9dB平板,不加功放就能到3km
不建议把天线的外壳拔掉,驻波会升高挺多,工作时间长了对遥控器不利

我试了7db的平板天线,不行,1.2就不行了,还得调整角度,偏一点就接收不到,主要是控太垃圾了,T6,还是富斯代工的,平时200多米就完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目前fpv,图传已经不是瓶颈了
有江西模友用600mw飞10几公里很轻松,433挂了图传都没挂 ...

我都想在图传接收上你的枫叶天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很不错啊,只是200mw的功放楼主能说明下吗?我也是t6控,很想了解下!

淘宝上有,大力的,不过我们这边有模友d10+2W功放10公里多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淘宝上有,大力的,不过我们这边有模友d10+2W功放10公里多。。。。。

遥控加了功放必须配滤波,对图传影响非常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遥控加了功放必须配滤波,对图传影响非常大

我是在天线前加了磁环,你的平板是在那买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是在天线前加了磁环,你的平板是在那买呢?

自己做的...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自己做的....................

想买你的,如何买 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目前fpv,图传已经不是瓶颈了
有江西模友用600mw飞10几公里很轻松,433挂了图传都没挂 ...

为什么我的200mw图传只能一百米,当然我这干扰确实大

网友:
求上改控教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我的200mw图传只能一百米,当然我这干扰确实大

FPV和个人经验关系很大,200mw 4-5km是可以的。
目前来看,主要是天线影响。比如安装方式,或者用到质量差的天线也会这样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FPV和个人经验关系很大,200mw 4-5km是可以的。
目前来看,主要是天线影响。比如安装方式,或者用到质量 ...

我试了肥鲨天线,棒子天线,四叶草天线,距离都没有改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我试了肥鲨天线,棒子天线,四叶草天线,距离都没有改变

拍一个机载端的布局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拍一个机载端的布局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拍一个机载端的布局图

发射端是这个天线,接收端是肥鲨天线

网友C:
飞的地方遮挡多? 没看出明显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飞的地方遮挡多? 没看出明显问题

我在操场飞的,空旷地带,没有遮挡,现在想问题可能有两种,发射或者接收有问题,或者是因为我旁边是空军基地所以干扰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我在操场飞的,空旷地带,没有遮挡,现在想问题可能有两种,发射或者接收有问题,或者是因为我旁边是空军 ...

多换几个信道试试,比如用5900以上的信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多换几个信道试试,比如用5900以上的信道

这样啊,我现在用的看参考上是5625     估计小了,我换个最高的试试

网友:
顶一下,我从某宝上搜枫叶天线,看有个店铺里卖,但没说是枫叶卖啊,所以没敢买

网友:
这雾霾,醉人,2.5公里确实够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