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evo有刷能刷固件,但是进不去调参

楼主(2016-12-13):
刚刚刷了bf,终于整成功了,但是又进不去调参界面了,是不是给默认关了usb的数据流?。。。驱动怎么转换都是有com口但是有感叹号那种,打开日志显示serial port打开失败,感觉应该是usb那个端口的事吧,怎么打开那个端口?求教~

网友:
那用Cf可以联上吗,短B00t重刷看看

网友:
去泡泡那里下驱动装上试试

楼主:
抱歉各位,试了各位的办法,均无效,目前已弃疗usb,改用uart1连电脑,需要一个ttl转USB模块,用了这个模块以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,我把原来默认的sbus接口改成uart2了这样就能又用USB又接接收机。

网友:
来学习下 果断来学习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