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尾手抛机,制作中,先来水一帖

楼主(2016-12-13):
翼展1.2米,机长1米。
2212配8寸桨。
配上图传预计接近1公斤了。

V尾手抛正面

V尾手抛后侧

网友A:
太重了了,哥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重了了,哥们。

确实有点,不过这1kg包括了1个3s的5200mah电池和一个3s1500图传电池了,所以后期修饰增重应该很少了。

网友:
可以减重

楼主:
还是先她先做完试飞一下看看吧。

网友B:
用什么做的这么重

楼主:
顶帖必须要回!

昨晚已经粘好机身,今晚再把主翼做好粘合,就可试飞了。想想就兴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什么做的这么重

魔术板、层板和碳杆,这1kg已经算上两个3s的2200电池和图传了

网友C:
可以的,做的漂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的,做的漂亮

多谢支持。
试飞了再上视频发帖。

网友D(2017-03-24):
楼主用几个舵机控制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用几个舵机控制呢

副翼一边一个9g,尾翼一边一个3.5g,共四个。

网友D:
那个尾翼没有垂直的吗,如果平转如何转弯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个尾翼没有垂直的吗,如果平转如何转弯呢

遥控有V尾混控,可以控制左右上下转向。
若用非凡F2飞控,就只有升降作用了,转向靠副翼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遥控有V尾混控,可以控制左右上下转向。
若用非凡F2飞控,就只有升降作用了,转向靠副翼。 ...

有一点不了解,像死胖子类似的V尾,那么垂直的那个尾翼(总体看起来像Y尾)的作用是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一点不了解,像死胖子类似的V尾,那么垂直的那个尾翼(总体看起来像Y尾)的作用是什么

垂直尾翼包括T或者倒T字形式,方向和升降都由不同舵面单独负责;
想死胖子的V尾,要两个斜的尾翼共同作用来实现方向和升降。
V尾制作简单,但要混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