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MA V3 共轴双桨直升机的调整

楼主(2016-12-13):
LAMA V3被同学拿去摔的涮锅了,干催来个大解体,顺便发个调整经验,供新手参考。
1、调整二A B齿轮间隙;同时上电检查A B轴是否弯曲;
2、去除双桨;
3、调整伺服拉杆;
4、四合一的调节。
一、调整二A B齿轮间隙:
新购的JJ,A B齿轮间隙有点大,后果是噪音大,摔机时,容易扫齿,必须将它调小。
原前电机齿隙
前电机扩孔
前电机调整后的齿轮间隙
用手转动一下,应该没有卡死现象,并且转动灵活。
上电,在低速转动时,分二个方向看看B轴是还有弯曲,
原后电机齿隙
前电机扩孔
前电机调整后的齿轮间隙
用手转动一下,应该没有卡死现象,并且转动灵活。
上电,在低速转动时,分二个方向看看A轴是还有弯曲,
把A B 轴装上,注意,装主旋转头B时,上面的螺丝先卸掉,对准孔后再上螺丝。
上电测试 A B 轴,看看同心度。
二、调整JJ的前后 左右平衡
主要是调整四合一的前后位置,使JJ前后平衡,拎起平衡杆就能看出来

楼主:
三、去除双桨
先调上桨,有双桨了
反复调整平衡杆上的拉杆长短,去除双桨
下双桨的去除是折桨面,别怕它痛,用力折并定一会,看看没双桨了吧
四、JJ前后 左右偏动的调整
办法就是调整伺服器拉杆的长短,
要是JJ住左偏移,就将右伺服器拉杆调短,反之调长,、
要是JJ住前偏移,就将左伺服器拉杆调短,反之调长,
五、四合一的调节
注意事项,二个电机不能接错,想知道接错的后果是什么,自己去试下就知道了,
混控比的调节
要是尾巴往偏右移,就这样调,
要是尾巴向左偏移就这样调
感度的调节
尾巴要是小幅度的来回摆动就这样调
尾巴要是大幅度的来回摆动就这样调
经过以上调整,你会发现JJ噪音小了,升力和飞行时间也增加了,也很听话了,(注意你的电池,别飞过头了,低于3.7V你还以为电量充足呢)。
全文完

网友:
玩具,共轴其实不好

网友(2017-03-07):
童年的回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