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飞控的选择,求师傅带啊,怎么选合适自己的飞控

楼主(2016-12-13):
      新人想重新组装一台 250穿越,电机电调机架都选好了,飞控以前用过CC3D,听说F3飞控也不错,上网看的下F3分豪华版和标准,个人听喜欢豪华版的,就是贵那么一点,然后又出了个F4飞控,我对穿越是入门玩家,啥都不懂,个人比较倾向F3豪华版的,能不能推荐一下好的飞控,价位100左右的极限,新手用,不想功能太单一比如CC3D,或者有别的什么飞控推荐用的,分电板就用那个什么matak5合1的就可以了吧?,我也不太懂,自己琢磨,配件到齐就组装。。

网友:
f3飞控足够了

楼主:
标准还是豪华》?

网友A:
要什么豪华版?多个气压计和罗盘,根本没卵用。。。也可以如F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什么豪华版?多个气压计和罗盘,根本没卵用。。。也可以如F4

我也担心罗盘和气压计没暖用,那么就是F3标准版和F4之间选咯,,那F3不要豪华版的话,标准版F3和cC3D有啥区别啊,会不会更好飞一点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标准还是豪华》?

差不了几个钱,豪华版好了。

网友:
买标准版

楼主:
好纠结啊,有推荐豪华版,有推荐标准版的。。。是不是豪华就多了气压计和罗盘啊,其余的都一样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差不了几个钱,豪华版好了。

我怕气压计和罗盘没什么用啊,岂不是浪费钱,不知道实用性怎么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担心罗盘和气压计没暖用,那么就是F3标准版和F4之间选咯,,那F3不要豪华版的话,标准版F3和cC3D有啥 ...

传感器更好,我以前飞CC3D?感度拉满都不好翻滚,换F3之后飞起来很爽,各种高机动,各种翻滚,当然也有换了动力的原因,这个机子真是下了血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怕气压计和罗盘没什么用啊,岂不是浪费钱,不知道实用性怎么样

纯穿越确实没什么用

网友:
F3就可以

楼主:
那就看看F3标准版吧

网友:
飞控随便,重点是别老是想着自稳,定高,返航,这些没用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纠结啊,有推荐豪华版,有推荐标准版的。。。是不是豪华就多了气压计和罗盘啊,其余的都一样吧 ...

你飞手动 那两个反倒是累赘

网友:
f3标配就足够了,豪华版对穿越来说有点多余。

网友:
f2标准就够,我也是新手,一起学习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