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KY 004改无刷及调整的方法

楼主(2016-12-13):
改无刷:从四合一接收机那半部份,引出第三通道油门信号线
装盒
所有设备的连接
使用的电机--有名氏无型号ESKY无刷电机
11T铜齿
重量
和001133参数差不多
装机,18A好盈电调

楼主:
改装:改装电池架、脚架、雪撬。
改装双层大桨夹,

先松掉电机的二只固定螺丝,把电机往外移,使大小齿不能啮合。
平衡杆的调整
齿轮间隙
十字盘和舵机臂的调整
大桨的平衡
机身的平衡

把尾电机去掉,改为尾轴传动完工后的试飞:

网友:
收藏 以后会用到

网友:
泡泡老师,玩直升机了!恭喜恭喜

网友(2017-12-13):
esky150X能不能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