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2-13):
最近收了个k8陀螺仪。用在富丽450无副翼直机,没用过k8闲鱼收的,用的是d10控,10通接收在四轴上不好拆买了个6通,便宜够用就好。遇到了点问题请问下大师们,斜盘3个舵机和k8那个连那个接口,遥控器要设什么,等等,谢谢了

网友:
很多要设置的,首先是装机,机器装好了再把电子设备安装到位,然后是电调,舵机,陀螺仪,接收机的接线和布线,一切妥当后,安装Kbar调试软件,进行调试。调试的时候,注意下掉大小桨,注意安全。

网友A:
有问题可以QQ1064490442问我

网友B:
这里有接线图   可以参考一下 多逛一下论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里有接线图   可以参考一下 多逛一下论坛

我天天看,没见有,我现在就几个问题没懂,三个舵机那个连k8上的 1/2/3。还有就是主桨现在是往下斜。油门50桨才是平的,。还有就是尾舵动机身有时有反应,有时断电在通电又没反,但遥控器都可以左右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里有接线图   可以参考一下 多逛一下论坛

图在那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图在那

我发的图你没看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问题可以QQ1064490442问我

蒽蒽,感谢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发的图你没看到?

我在地铁信号不好,刚没显出来,现在看到了,感谢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