腾达WiFi中继线机做图传信号

楼主(2016-12-13):
本以为加了一层厚锡纸,效果有些改进,但一个大问题又来了,飞机干扰了WiFi图传,手机IP局域网摄像头,1080P直接卡住,断了飞机电和遥控又恢复正常了,高清图像又不卡了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………?

网友A:
供电不稳定 分开供电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供电不稳定 分开供电看看

中继机5.17~5.20,我加了一个可调电压板调了5.20V.供电是正常的,是飞机信号干扰了wifi中继机和手机发出的wifi信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供电不稳定 分开供电看看

供电是分开的,飞机里面也有块稳压板,给接收机5V供电,不接电调的电。

网友B:
遥控一开秒杀一切wifi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遥控一开秒杀一切wifi正常

哎,实时观看的1080P高清就被这些信号干扰得太大了。本来还想把手机wifi天线引出来,现在泡汤了。

网友:
都是2.4G频率,同频肯定有干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供电是分开的,飞机里面也有块稳压板,给接收机5V供电,不接电调的电。

飞控不会产生干扰信号。距离卡住 那就是信号不强 毕竟你传数的是1080p

网友:
换FM 72M遥控或者433

网友:
遥控一开,同频段全部死翘翘

网友:
不用同频率

网友:
不懂,顶一个

网友:
同频率  肯定有干扰

网友:
你试试把锡纸接地,在图传电源加rc滤波。但是wifi和遥控都是2.4g的频率,估计多少还是有干扰的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换72mhz的遥控,估计能解决,但是飞行距离应该不咋好。

网友:
用433吧 可以避开2.4G的同频干扰~~~~

网友:
把wifi换成5G的。

网友:
绑个手机累嘛  上狗不是更好么哈哈

网友C:
路由器不是有5g的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路由器不是有5g的么

taodaAE301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