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10升级后与R12DS连接教程[苏27混控设置,室外拉锯,户外室内抗干扰测试]

楼主(2016-12-13):
哈喽,大家好,我是浅然之后,是一个刚入坑没多久的小白。今天为大家带来关于乐迪10通信升级双扩频后的测评。因为小白第一次测评,非专业,也不一定靠谱。希望大神多多见谅,当然对比我还小白的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~
具体的按以下内容进行,先图文,后视频。(我们社团刚好有两个乐迪10,一个升级了,一个没升级,方便起见,就把升级前的称为乐1,升级后的称为乐2)
1,乐1与乐2的拆机对比,乐1与乐2的接收机(R10D)对比。(接收机也回去升级了)(图文)
2,乐1与乐2的功能对比,以及提出一些疑问。(图文)
3,乐1与R10D,乐2与R10DS(升级后的接收机,就称为R10DS),乐2与R12DS的外场空旷地区测距。(图文)
4,乐2与R12DS的连接,通道检测,以及关于苏27混控的设置。(图文视频)
5,教学楼内乐2与R10DS,R12DS的遥控对比。(视频)
6,教学楼内乐1与R10D,乐2与R0DS,R12DS的信号强度对比(图文)
7,学校内户外抗干扰测试,乐1与R10D,乐2与R10DS,R12DS。(视频)
8,关于自己升级12通固件的小记录,与飞苏27的手接小逗逼视频。(视频)
嘻嘻,接下来,我要开始盖楼了~

网友(2017-03-10):
乐迪近期推出的这几款遥控器都挺不错的,那个双天线的接收机想买一个回来用用了

楼主(2016-12-14)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送去更新了,不过看了你的测试,心有点凉。我以前测试r10d地面距离有1公里多,直线大马路,无wifi影响 ...

我的测试不准确的

网友A:
我也送去更新了,不过看了你的测试,心有点凉。我以前测试r10d地面距离有1公里多,直线大马路,无wifi影响,好的一塌糊涂,就怕更新后要求太高,距离可能会缩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赞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楼主:
开篇前言:既然是升级双扩频技术,那么我们就应该去了解什么是双扩频对不对。小白自己不是很懂,百度完了之后,认真看了一下,还是不明不白。所以就把百度的内容搬过来啦,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啦。
目前存在直接序列扩频(DSSS)与跳频扩频(FHSS)两种扩频系统。在DSSS中,伪随机噪声(PN)发生器以远高于数据速率的码片速率产生PN码。在数据率下的数据输出和在码片率下的PN发生器输出进行模二相加,然后结果送入相移键控(PSK)调制器中。在接收器端,则利用PN码复杂的相关性属性对消息序列进行解码。DSSS是一种成本较高的解决方案,而且由于有严格的同步要求所以更加难以实现。DSSS还需要像二进制PSK这样的相干调制技术。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DSSS不适合简单、低成本及低速率的ISM频段接收器使用。而另一个选择对象FHSS则更适合此类应用。
FHSS系统
在FHSS系统中,可用的信道带宽被分成多个邻近的频率槽。美国ISM频段倾向于低数据率FHSS系统。在任意的信令间隔,被发送的数据都占据一个可用的频率槽。在每一个信令间隔选择频率槽就形成了伪随机。用户可根据自定义的协议来决定跳频序列。
而乐迪把两种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双扩频技术,实现16信道的伪随机跳频。厉害了~~~

楼主:
1,乐1和乐2拆机对比,接收机拆机对比。
把遥控器寄回去的时候心情是忐忑的,因为不知道此次升级会做什么,所以刚收到遥控器的第一件事就是,拆。¨
听说此次升级更换了7dbi的增益天线,耳闻不如一见,pcb板子的天线看起来的确比铜管天线更精美了一些,而遥控器内部的天线也进行了更换,具体如图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寄回去的时候天线壳子是有点损坏的,乐迪给我换了新的,超有爱。
把升级过后的R10D和升级前的拆开了做了一下对比,看了半天看不出所以然。¨有一种你瞅啥的感觉。
还有就是半价购的R12DS,拆开来后比起前面绿色的接收,看起来更加的精密和沉稳。天线的连接方式是扣盘式,也就意味着更换更方便了。去百度了一下,发现这个叫ipex的借口。还有一种叫ipx接口。不过百度到的东西不是很清楚,似乎是规格的区别,有知道的话请告诉我一声哦,谢谢。然后附上一张淘宝找的ipex接口的天线。

楼主:
每次只能发5张图片。补上

楼主:
2,乐1与乐2的功能对比。
在我的印象中,升级固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,所以以为寄回去的遥控通信升级会把固件也升级到最新版本。本着偷懒的原则,嘿嘿。谁知拿回来后还是原来的固件,1.0.5版本。黑色的背景,按键的声音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地方。
没有办法,自己动手丰衣足食,在乐迪售后群询问了之后,发现乐迪10的固件非常的简单与方便,比之乐迪9这些要装驱动不同,乐迪10更像一个优盘,即插即用,即删即换。(关机的情况下连接usb,再开机就可以在电脑上刷固件了)
要注意的地方有两点:
1、第一次升级固件需要格式化,不要担心变砖,直接格式化。
2、固件的选择,把文件格式的注意事项搬过来了。
一. 双文件格式说明  BIN文件只支持windows XP和win7系统,为了适应windows操作系统升级在2015年6月推出MAC格式文件,MAC格式支持windows XP,windows7,windows8,window10,和苹果系统。2015年8月后出厂AT10为MAC格式二.MAC文件和BIN文件的区别    1.MAC文件只能用于新版本的遥控器  遥控器连接到电脑时,屏幕关闭两个LED同步闪烁,电脑提示格式化;可在多种系统下升级,如XP,win7,win8,苹果等。    2.BIN文件只能用旧版本遥控器      连接电脑时遥控器时,屏幕关闭两个LED交替闪烁;并且只能在XP或win7系统下升级。
升级完1.1.2固件,在主菜单页面上多了一个功能设置,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可以换成白色的背景了,rssi信号强度报警也很实用¨。略微麻烦的就是,在使用R12DS的时候要切换到12通,使用R10D的时候要切换到10通。疑问就是12通为什么不能兼顾10通的?
在系统设置页面,终于可以把我讨厌的声音关掉了,多出来的锁屏时间不是很懂。不过升级固件以后,没过几秒就锁住了,要按push键解锁,可以防止一些不必要的误操作,挺好的~

楼主:
3,空旷地区的地面拉锯。
如图所示,这是一条几乎笔直的大马路。按理说,这是干扰比较少的。怪我是小白,不会选地方。
我的测试方式很简单遥控器在我拍照的点,而我带着灰机往前跑,看推油舵机的反应。(遥控器与接收事先都已对好频)可能是比较高估了乐迪的地面距离,一开始一口气跑了700米。结果未升级的R10并不能驾驭这个距离。那时候天气比较冷,就直接换上升级过后的R10,所以未升级过的R10D的距离就定义在了700米以内。升级过后的R10D表现非常好,700米的反应很给力,我就继续订着大风往前走,一直走到1000米左右,我朋友告诉我遥控器没信号了,但是打杆舵机还是有反应,一直跑到1.1公里后,怎么打杆都没有反应了。然后换上了R12DS,不过并没有反应,就直接回去了,大概回到500米之内后,才有了反应。
不好意思哈大家,这次测试做的很随便,因为天儿真的很冷,风超级大。而且自己也不懂怎么弄,浪费了很多时间,也让朋友陪着我吹冷风。

楼主:
忘了放测试环境了。很长很长的一条大马路。附一张偶然遇见玩直机的模友,我做测试的时候他已经走了~~~估计怕伤到人,嘿嘿嘿~~~

楼主:
4,乐2与R12DS的连接及su27混控的设置。
说起检查通道的方法,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。就是把电调接3通道,然后通电,拿个舵机每个通道插一下,看看有木有反应。
我去官网看了一下说明书,搬过来。
(1) PWM 信号模式:接收机指示灯为红色,R12DS输出11个通道的普通 PWM 信号;
(2) SBUS 信号模式: 可同时输出SBUS和PWM信号,接收机指示灯为蓝色/紫色,SBUS信号通道(第11排插针)输出12个通道的SBUS信号, 同时第一排插针和第十排插针可输出3-12通道的独立 PWM信号,共计输出12个通道的信号(温馨提示:可输出多少通道的PWM信号取决于您使用了几通道的SBUS信号,比如您已经使用了4个通道的SBUS信号,则R12DS还剩余8个通道的PWM信号可用)。 厉害了~~
关于混控,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。
就SU27说一下我的见解,以升降副翼混控为例。
SU27的左副翼与左升降是通过舵角连在一起的,应该可以看做是一个舵面,右边亦然。
我们通过舵机(水平放置)的摇臂向前旋转和向后旋转来实现舵面的向下和向上。
固定翼基础知识,舵面向上受力,力向下,舵面向下受力,力向上。向左转是左舵面向上右舵面向下,左右机翼升力不等而构成一个使飞机向左滚转的力矩。反之亦然。
假使我1通(副翼)接左边,2通(升降)接右边。打副翼杆只能实现左边舵面的上或者下,打升降则是右边的舵面的上或者下。(左边是左副翼带动左升降,右边是右升降带动右副翼)
我查了下资料,开混控的目的不是为了节省舵机,而是为了适应各个机型的需要。
那么升降副翼混控希望实现的是什么呢?左转,左舵面向上,右舵面向下,因为这样转会掉高度,需要打升降杆让它向上,也就是说,转弯动作的舵面状态下,同时让所有舵面同时向上来提供升力。也就是说,在未打副翼杆的情况下,打升降杆时,所有的舵面向上或向下。
混控的功能大概就是让一个通道的指令,经过里面那些我不知道的东西,实现两个通道的动作把。
那么我只把1通道与做左舵面连接。条件A:此时1通相位,2通相位均为正,混控舵量均为正百分之百。
目的A:左打副翼杆左舵面向上,右打左舵面向下,下打升降杆左舵面向上,上打向下。[为什么想要下打向上很好理解,想象自己开灰机]
未开混控时,1通(副翼杆)决定左舵面的上与下,左打副翼杆左舵面向下,右打向上。[我试了下,水平放置齿轮在前在后,舵机的情况均为前面描述的状态,但要注意装飞机左右副翼的舵机齿轮最好均在前或均在后]
打开混控,副翼状态不变,下打升降杆,左舵面向上,上打向下。
也就是说,升降正确,是我想要的,副翼反了。
那么似乎有三种方法来解决。(混控开)
第一:1通道,正相变反相。此时我再打杆,发现,副翼对了,升降反了。哎呀,情况不对啊,我该怎么做,打开混控舵量,把升降二正100调为负100。完美解决。而打升降[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,通道1连左舵面时,通道1决定的混控里面升降二的百分比]
第二,我不去改舵机相位,我改混控副翼一里的舵量百分比,咦,副翼一怎么还分左右呀,改左边一下试试,就明白了,原来是,一通道决定了副翼一,而左右表示的是向左打或向右打的的舵量。所以我把副翼一的左右都改成了负100。完美解决。
第三,我把左舵面接到2通换下可不可以啊,答案是否定的,与接在一通是一样的。
所以,最后我的出的结论是,一通道(升降杆)决定混控设置里的副翼一和升降二,二通道(副翼杆)决定混控设置里的副翼二和升降一。
如果你发现副翼反了,当你把通道
进行反相来使副翼变正,你会发现变正后升降因为混控的联系也跟着反相。这时候就需要调节相应的升降百分比的正负,来使其正确。
关于升降副翼混控和通道,我的理解就到这儿。先去选择你想要的通道,再去选择你设置的混控百分比。
你可以先接左再调,也可以先接右再调左,也可以同时接再调。
当然,如果你很懒的话。我拍了一张实验过程中的已经调好参数的照片。

楼主:
把舵机相反放置。。有点小作~虽然最后可以调好但是舵量是个问题。

楼主:
因为与r12ds的连接教程还在优酷转码,所只能先把第五项往上移了。
5,在教学楼内的遥控测试,教学楼内有很多wifi,最顶层还有四个大基站。
乐迪能否经得住考验馁。。。

楼主:
6,第二次我把灰机放在办公室里,拿着遥控器往上跑。看信号强度的区别。记得先看上面的视频,开头介绍就好。

楼主:
教学楼内的无线。

楼主:
7,学校内户外的抗干扰测试。我一个人进行的,灰机不懂我动,看信号强度。

楼主:
6,补上最关键的视频,与R12DS的连接通道检测及su27混控设置。

楼主:
8,关于自己升级12通固件的小记录,与飞苏27的手接小逗逼视频。

楼主:
好了,内容到这里就发完了。如果你看了我的视频,就会发现,我的R12DS有一丢丢问题。在距离很近的情况下,信号强度较弱。(已寄回检测)
总结:其实发这帖子我犹豫了很久,我觉得发出来,对乐迪似乎不是很好,但在我又浏览了一遍当初乐迪发的帖子后,看到了如实就好。我就发了(没有心理压力)我觉得一个大的企业是能容忍不足的。即使存在问题,积极去解决就好。(具体有没有问题还待检测)
说一下自己的心得,我搞这个帖子的目的很简单,希望赢取奖品。但当我在去实施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,大风,天冷,朋友的不理解。
他认为这种测试是没有必要的,是浪费时间的。我很不服气,我承认这样的测试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,也不标准,但总的环境是一样的,变量只有一个,为什么不能证明一些东西呢?
当然,我会虚心接受大家每一个人的意见与建议,上面的很多东西可能存在问题,先谢谢大家对我提出意见。
我最初目的是为了拿奖品,但在不断地丰富测试或者说只能叫实验的过程中,得到的东西已经比我预想的更有价值。
就像当初我玩航模,单纯的就是为了玩,但在不知不觉,学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,结实了很多大神与有趣的人。。。还有很多。。
模型的坑越玩越深,
我喜欢这个坑。

楼主:
再说一下,从售后姐姐那里学到的正确的测试方法。把遥控器的天线放直,与接收机平行放置,接收机天线与遥控器天线要水平且方向一直。两者的垂直距离在50cm左右,这个时候看遥控器rssi值,如果在30以内,是属于正常范围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