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空心杯一上电就转

楼主(2016-12-13):
如题求助,新装的空心杯小飞机,好不容易连上CF,但是一上电就转,求解决。

F3飞控,天地飞ppm接收

网友:
你要到调试软件改有刷

网友:
程序默认无刷

网友:
里面有怎么设置的

网友:
我之前也这样,把油门最小控制改为1

网友:
看这样行不

网友:
set motor_pwm_rate=1000

网友:
输这两个命令

网友:
一看就知道没看教程

网友:
8楼正解,

网友A:
新手课堂,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,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78785-1-1.html

没有输入命令

网友:
呃呃呃额额

网友:
9楼正解

网友:
要不就是mos管短路 要不就是PWM设置不正确早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手课堂,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,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78785-1-1.html
(出处: ...

学习泡泡

网友:
我之前也遇到一样的问题,不论怎么调,按说明,按教程都是上电就转,最后发现cleanflight固件就不支持brush,该刷betaflight,信号模式选brush立马好了。

网友:
顶一个楼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[资料教程]针对新手-cleanflight使用心得 http://www.moz8.com/mobcent/app/web/index.php?r=webapp/share& ...

大神,我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的,也设置了,也输入命令了。
但是插电电机还是转,而且遥控器控制不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我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的,也设置了,也输入命令了。
但是插电电机还是转,而且遥控器控制不了

命令行设置

网友B:
记得保存

网友:
拿份走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记得保存

终于弄成上电电机不转了,但是现在遥控器操作不了,不知道是没连上,还是解锁不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