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子星的问题

楼主(2016-12-13):
飞控是果子的,30a铂金电调,怎么接电调和电流计呢,还有就是信号线是不是要用Y线呢?

网友A:
电调用y线,可以挑掉一个的红线。电流计直接串联进去就可以

网友B:
要双电调,电调信号线用y线连接然后记得y线其中一根连接电调的电压线剪掉防止烧掉接收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双电调,电调信号线用y线连接然后记得y线其中一根连接电调的电压线剪掉防止烧掉接收机

嗯嗯,电调是不带bec的,有bec单独给接收机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调用y线,可以挑掉一个的红线。电流计直接串联进去就可以

两个电调是并联的关系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两个电调是并联的关系吗

稍等我在画图给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稍等我在画图给你

那太谢谢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太谢谢啦

这么连的,看不懂再问哈,望采纳

网友B:
那个信号线是y线图再发个,应该能理解吧

网友:
有bec的话也可以这么连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个信号线是y线图再发个,应该能理解吧

没问题,能理解,第一次接触双发机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问题,能理解,第一次接触双发机。

有用望采纳

网友:
这个真心不懂,

网友C:
我最近刚遇到跟你类似的情况。要把两颗电调的5V线红色都悬空(掐断)只连信号线和地线,而用单独的3A以上UBEC给接收机或飞控供电,切记!
我的双发机不接飞控的时候还行(用上图所示只接一颗电调的5V电的方法)。但接了飞控以后立即出问题了,接了飞控的电调的杜邦线迅速发热冒烟。后来请教了FPV电神才知道要这样解决的。
如果您认为有用,请将该答案设为最佳(^_^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最近刚遇到跟你类似的情况。要把两颗电调的5V线红色都悬空(掐断)只连信号线和地线,而用单独的3A以上UB ...

但是果子飞控支持电调信号带5v的输入

网友B:
放心我的双发这么接没事

网友:
我也是果子控,其他控可能要听取楼上意见掐断所有电源线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但是果子飞控支持电调信号带5v的输入

果子飞控我没用过,不知道传统接线法是否可行。但是我在两个FPV群里请教,都说得接UBEC。原因是:传统接法中一颗电调的BEC要为4颗以上的舵机、飞控、接收机(或者433接收机)、GPS等设备提供5V电,功率无法保证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果子飞控我没用过,不知道传统接线法是否可行。但是我在两个FPV群里请教,都说得接UBEC。原因是:传统接法 ...

果子可用12vbec接入电源(飞控支持7-20v bec电压,为什么是12v,因为注意看说明书,里面有提示飞控摄像头输出电压和飞控输入bec电压一样,当然如果是摄像头比较特殊是5v的,可另取接收机的电,下文有原因),剩下的输出电由飞控统一提供,也就是说飞控支持电调那过来的5v电压(这个电压并不会传给其他设备,但为什么剪一根线,是因为会烧坏果子控,这个是很早飞双发的时候问过小彭了),然后由飞控自身给它的输出端和几个舵机以及输入端的接收机提供5v电压(5v摄像头可以直接取电的原因),所以果子飞控支持传统接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果子飞控我没用过,不知道传统接线法是否可行。但是我在两个FPV群里请教,都说得接UBEC。原因是:传统接法 ...

不过还是学习了

网友:
我觉得你的bec应该给飞控供的电,如果bec再给其他设备供电就会使电路复杂化,这个飞控已经预想到传统接法电调会带来的电压,也就是说哪天你飞控换到其他飞机上了,这样剩下的布线能裸跑一架飞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果子可用12vbec接入电源(飞控支持7-20v bec电压,为什么是12v,因为注意看说明书,里面有提示飞控摄像头 ...

受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完了,我用Y线,电调没有挑掉电源正极,用的A控!好像一直没事呀!

只是有隐患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果子可用12vbec接入电源(飞控支持7-20v bec电压,为什么是12v,因为注意看说明书,里面有提示飞控摄像头 ...

果子控肯定是支持传统单电调直接插在飞控上的,估计也是出于稳定性考虑,没有让电调bec给那么多设备供电,才单独设计了一路12v供电,非常感谢二位的回答。

网友E:
请问你用什么电池和  电机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放心我的双发这么接没事

看了半天  你这不是双子星,以前买过一段时间的399那个飞机是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看了半天  你这不是双子星,以前买过一段时间的399那个飞机是吧

不是啊,不知道你说的哪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啊,不知道你说的哪个

那这是啥机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啊,不知道你说的哪个

找到了  老鹰树有卖
voyager 双发 电动 飞机 protech 1.32米    499元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找到了  老鹰树有卖
voyager 双发 电动 飞机 protech 1.32米    499元

是的正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正确

这么大的飞机就是有点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问你用什么电池和  电机

电池是2wd buggy的硬壳2s电池,串联,马达朗宇x2814,900kv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池是2wd buggy的硬壳2s电池,串联,马达朗宇x2814,900kv

确认可以用6s的电池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

网友:
果子飞控可以y线使用,未剪线,无问题

网友:
拿分走人了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