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的电调跟船的和空模的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6-12-13):
车用空模的电调会怎么样?求教

网友:
车用电调多在60A以上 航模的基本20~40A 而且电调的程序也不同 航模电调没刹车 车用电调有刹车

网友:
可以倒挡

网友:
船的带水冷

网友A:
航模电调都是单向电调,车模和船模都是双向电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航模电调都是单向电调,车模和船模都是双向电调

谢谢大家,学习了,请问,双向是什么意思?正传反转的意思吗?

网友:
不懂顶一个

网友:
个人感觉车模船模电流大有倒车,航模电流相对较小,不需要倒车。

网友:
车的电调有刹车,关键是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

网友:
车用电调要求电流大,而且多是双向的,带单车反转,另外个头也稍大

网友:
双向就是正反转!车船用对体积重量要求不高,飞起来的就不同了,现在都是越来越小,越来越轻,甚至出现了专用的四合一集成电调,就是这个原因!

网友:
有点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