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2.8内置罗盘不能校准

楼主(2016-12-13):
如图,应该出现个所谓的白点,apm转圈一分钟,彩色点完全覆盖白色点形成圆形,就算成功。还有,这个mission planner版本是1.3.41    v3.4. 0
选择罗盘只能是apm2.5 内置罗盘,然而我的是2.8内置罗盘啊。

楼主:
转动apm.啥都没有,也没有所谓的白点,为什么?

网友(2020-02-25):
您好 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 我开始有白点 但是一动白点就消失了  您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呀

网友A(2016-12-13):
看看是不是禁用了内置罗盘,具体操作如下:V2.5.2版本APM禁用内置罗盘的方法是断开罗盘芯片边上的一个预设焊盘焊点,V2.8.0版本的APM只需要拔掉板上标记为MAG的跳线帽即可。

楼主:
有大神吗?自己顶

网友B:
清空数据,罗盘线有问题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清空数据,罗盘线有问题吗

内置罗盘,不存在线的问题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禁用了内置罗盘,禁用方法如下:V2.5.2版本APM禁用内置罗盘的方法是断开罗盘芯片边上的一个预设焊盘焊点,V2.8.0版本的APM只需要拔掉板上标记为MAG的跳线帽即可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禁用了内置罗盘,具体操作如下:V2.5.2版本APM禁用内置罗盘的方法是断开罗盘芯片边上的一个预设焊 ...

跳线帽拔掉了

网友C:
Apm通电后上面有蓝灯常亮吗?如果只是刚通电时快闪,之后只有红灯常亮的话说明APM沒有识别GPS和罗盘

楼主:
插上gps.蓝红交替闪烁。拔掉gps只闪红灯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pm通电后上面有蓝灯常亮吗?如果只是刚通电时快闪,之后只有红灯常亮的话说明APM沒有识别GPS和罗盘

插上gps.蓝红交替闪烁。拔掉gps只闪红灯,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插上gps.蓝红交替闪烁。拔掉gps只闪红灯,

那说明有GPS信号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说明有GPS信号啊!

是有gps信号,但是校准可不可罗盘啊

网友:
你那个是什么版本的apm,2.8的好像有跳线帽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跳线帽拔掉了

拔掉就得用外置罗盘了,插回去试试。

网友:
关电脑或者换系统

楼主:
嗯嗯,我试试

网友:
没见过这个情况

网友:
我遇到你的情况,我是忘记插gps了。

网友:
内罗盘容易干扰

网友D:
GPS边上的2.0间距小红帽没插上,或你的APM2.8上根本没有5883罗盘(店家偷工减料了)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GPS边上的2.0间距小红帽没插上,或你的APM2.8上根本没有5883罗盘(店家偷工减料了) ...

这个2.8是自带罗盘的,飞行数据里,晃动apm.方向会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2.8是自带罗盘的,飞行数据里,晃动apm.方向会变。

就算是没有罗盘,转主控,仪表也会变化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GPS边上的2.0间距小红帽没插上,或你的APM2.8上根本没有5883罗盘(店家偷工减料了) ...

泡泡老师真神,就是没有短接。已经弄好了。谢谢大家的关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同问

哥们,apm要短接,才能使用apm的罗盘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哥们,apm要短接,才能使用apm的罗盘

apm2.8是去掉短接才能用外接罗盘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apm2.8是去掉短接才能用外接罗盘

是的,

网友F:
重新换台电脑试试吧兄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重新换台电脑试试吧兄弟。

解决了,大兄弟

网友F:
怎么解决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怎么解决的。

给windows安了个800多兆的补丁。你在本站搜apm驱动,其中一个跟帖下面有百度云盘下载地址。一下就搞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怎么解决的。

说错了,我还以为是驱动问题。插gps旁边的两个针脚要短接,才可以使用apm自己的罗盘

网友(2017-06-27):
我也遇到过,不过一会就正常了

网友(2017-07-27):
你的地面站能发个给我吗,QQ2229861456谢谢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