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选择机架

楼主(2016-12-13):
银燕2212/KV980,好盈天行者20A电调 APM飞控+GPSM8 3S5200锂电除了能用F450的飞架外,还可用什么机架,求解!

网友A:
再大就有点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大就有点重了

我的这些可以用大疆的机架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这些可以用大疆的机架吗?

f450就是大疆的啊

网友:
就是很多盗版的,原厂的很贵,但是很结实

网友:
猛禽360或类似的碳纤机架,重量轻

网友:
这种不讲究嘛

网友:
一步到位,好一些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山寨精灵机架,可以用,但是怕电池放不下

网友:
练手的话,就450吧,如果想航拍,升级全换了吧

网友:
我有一架f650,但是是x6的,用的配置和你一样,只是当做练习用的飞机,还没试过航拍。感觉要是航拍就得升级动力了,现有的动力不是不可以,感觉能有点吃力。

网友:
我也纠结用什么机架

网友:
S500 寸桨
DH420 10寸
猛禽360  9寸

推荐猛禽360和DH420
S500机架机臂有点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