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盘校准求助

楼主(2016-12-14):
想问一下内外罗盘怎样设置一致,需要在哪里改参数,改到什么参数,我的现在不能重叠,附图,请帮助一下莱鸟谢谢!

楼主:
另外开机报错误,没有找到集结点,是不是这两个罗盘没有校准?

网友:
飞控朝北

网友:
只开一个外置罗盘,其他内置的都不要打钩

网友:
不懂顶一个

网友:
没玩过直机,路过帮顶

网友:
只开外置罗盘

楼主:
好的,谢谢大家

网友:
只用一个外置的就行了

网友:
第二个罗盘的externally 那个选项框勾掉,然后点现场校准,白点全部消除就校准好了。状态不一样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