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前辈,KT板,上油漆好还是贴彩色胶纸好

楼主(2016-12-14):
请教各位前辈,KT板,上油漆好还是贴彩色胶纸好。
胶纸是不是增加了重量。
在飞场看有人飞固定翼,很优美,很感兴趣,准备自己动手学做一个。

网友:
彩色胶带可以增加强度,但是也比较重,油漆可能会腐蚀板子,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丙烯颜料

网友:
油漆会“减重”,贴纸会增重。但是贴纸那点重量根本不算什么,油漆可能会腐蚀完你的飞机

网友A:
看样子你是很新的新手,所以什么都不用加了,第一架飞机很快就会摔坏,不用那么费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样子你是很新的新手,所以什么都不用加了,第一架飞机很快就会摔坏,不用那么费心。 ...

同意这说法。

如果想漂亮点的话,买点自喷漆,或者买些贴纸简单美化一下就好

网友:
有一个很好的办法,你可以采用,用墙纸

网友:
第一架就不要太好看,技术成熟了再做好看的

网友:
白板机就挺好

网友:
买彩笔画

网友:
覆膜可以增加强度

网友:
记号笔 涂下  远看还可以!

楼主(2017-02-22):
引用 网友A:
看样子你是很新的新手,所以什么都不用加了,第一架飞机很快就会摔坏,不用那么费心。 ...

说对了。我最后选择贴胶纸,耐用一些

网友:
覆膜写真最好

网友:
不过你第一架飞机能飞起来再说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