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r9x遥控设置

楼主(2016-12-14):
富斯9遥控刷的er9x的,想问一下怎么设置APM四轴,本人小白一个,越详细越好,先谢谢了

网友A:
试试这个,你要是opentx固件的话,我也有

网友B:
我不是富斯的,但提个建议参考下,凡是飞控参与控制的,一般都是在飞控内设置(比如四轴、普通固定翼、飞翼混控),而遥控器只要保证两个摇杆是最正常的选项(千万不要设置混控),然后预留两个拨动开关通道作为控制飞控的。你只要搞清楚摇杆四个方向对应接收机哪个通道就行,剩下的根据飞控接线要求接。记住遥控器一定不要设置混控!

网友:
论坛金属风暴到此一游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不是富斯的,但提个建议参考下,凡是飞控参与控制的,一般都是在飞控内设置(比如四轴、普通固定翼、飞翼 ...

记住了,不设置混控,能说说原因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记住了,不设置混控,能说说原因吗?

因为飞控要获取的是你遥控器最原始的数据,以美国手为例,左边是油门(上下)和方向舵(四轴就是左右旋转),右边是升降(上下)和偏转(左右),这四个方向输出需要飞机调整四个方向向量的原始数据给飞控,然后飞控再根据你飞机的设置(普通固定翼、飞翼、v尾、多轴)按照自身算法将信号给舵机或电机,让飞机按照你遥控器提供的方向飞行,所以说在有飞控的情况下,你的遥控器就是一个提供方向向量的机器,只要最原始的固定翼设置即可,但是你注意看飞控说明书,一般还要预留两个通道(两档或三挡开关)给飞控进行模式调整。我的天地飞和x9d都是这么设置,前面如果有听不懂的还可以再问。如果有用希望能采纳并设置成最佳答案

网友:
补充:因为最原始的固定翼设置就是四个最基本的方向向量,不管是ppm,pwm还是sbus信号,都是对这四个向量的直接输出。如果是混控的话,遥控器就把几个方向向量重叠在信号里了,这样信号发给飞控再做一次计算就会出问题。举个例子吧,飞翼的,我发个图给你,你就能明白在飞控不参与控制下遥控器是怎么叠加信号的(飞翼的副翼和固定翼不一样不是接接收机同一个信号通道,而是分别接接收机两个通道,这样两个信道就同时有了副翼和升降的功能)希望对你了解遥控器的信号输出有帮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这个,你要是opentx固件的话,我也有

能在具体点吗?刚接触小白一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在具体点吗?刚接触小白一个

你就安装图片上边的设置,基本没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