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旋翼怎么选择电池的容量大小

楼主(2016-12-14):
大神在哪,求大神电池的容量大小怎么选。

网友:
根据航时选择电机 桨 轴距 电池节数
根据起飞重量选定电池容量

网友:
不能太小,太小电量不够;也不能太大,大了电池太重,也飞不久!航拍机建议3000-5000毫安时,穿越建议1300-2000毫安时!

网友:
这是一个很综合的问题   看需求吧

网友:
6s一万毫安时

网友:
4s五千毫安时

网友:
多买几块电池

网友:
看飞行要花

楼主:
有大神详细讲讲多旋翼机桨的尺寸,电机的大小,电调的大小,轴距,电池大小,怎么去配一架飞机。求大神。

网友:
航拍机建议3000-5000毫安时,穿越建议1300-2000毫安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