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250穿越机应该用什么三叶桨,请求指点

楼主(2016-12-14):
F250穿越机应该用什么三叶桨,请求指点

网友:
5040,5045,5050,6040,6045,6050,5寸6寸都可以,小螺距温柔点,大螺距暴力点。

网友:
看看你电调是否支持,螺距大的电流就越大

网友:
论坛金属风暴到此一游

网友:
五寸三叶柒

网友A:
5寸3叶好买 6寸3叶不太好买 250机器最大应该是6寸 除非你机架特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寸3叶好买 6寸3叶不太好买 250机器最大应该是6寸 除非你机架特殊

多谢指点

网友:
三叶桨拉电

网友B:
5寸或者6寸的,上不了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寸或者6寸的,上不了大的

嗯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