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了个小飞机 飞不起来

楼主(2016-12-14):
直打转 旋转 是用的911的 接收和机架做的减速

网友A:
飞机转圈?扭力大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飞机转圈?扭力大了吧

我也不懂 估计是的吧 怎么解决呢

网友B:
动力不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动力不足

感觉挺有劲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也不懂 估计是的吧 怎么解决呢

电机往左下还是右下角斜一点,你查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往左下还是右下角斜一点,你查查

右下拉是不是

网友C:
固定翼也能在室内玩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固定翼也能在室内玩?

飞不起来都 怎么玩

网友D:
这个桨看起来像直升机的啊反扭力太大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桨看起来像直升机的啊反扭力太大了吧

911的桨

网友E:
减速组太大了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减速组太大了吧?

是不是要换小的桨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牛逼啊

飞不起来 还说啥

网友:
反扭太大 你弄一个共桨的试试

网友:
太重了吧

网友:
飞机好像太重了

网友:
看起来有点重,减轻重量

网友:
检查一下桨的轴心线和飞机的中轴线是否一致,再检查一下几个舵的舵面和翼面相互关系是否正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右下拉是不是

你试一下看行不行

网友:
直升机减速组的减速比太小了,螺旋桨转速慢。换个减速组

网友:
Dk,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:)

网友:
{: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:}

网友G:
我硬是没看懂你这飞机的配置是想整哪出啊。 可能是我见识太少了吧。 第一次见这么装固定翼的。

网友:
感觉是太重了   再者就是911的桨原来有平衡锤 现在不用平衡锤了   也要把桨固定住要不然桨会偏的厉害 没有拉力

网友:
不是贬低的意思,你做这个就像农民造飞机一样,觉得有个翅膀有个桨就能飞了。。

网友:
固定翼,不是随便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硬是没看懂你这飞机的配置是想整哪出啊。 可能是我见识太少了吧。 第一次见这么装固定翼的。 ...

我是新手不懂还得多学习

网友:
拉力不够,桨太大反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