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模友帮忙

楼主(2016-12-15):
请问各位模友,我想调一下华科尔D10的舵机曲线和油门曲线,但不知道怎么调?我主要用在固定翼上,是调正还是负,各调多少?

网友:
调多少玩看个人习惯,我就不太喜欢调曲线。D10曲线在第一项菜单大小舵里面查

网友:
默认就可以

网友:
我感觉默认就不错

网友A:
这个要根据个人手感,和pid不一样,pid调的好大家飞起来都会感觉好飞,只是稍微有点不一样,油门曲线每个人都不一样,高手用顺的油门曲线给新入门的兄弟玩有很大可能会炸机,自己根据须要调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根据个人手感,和pid不一样,pid调的好大家飞起来都会感觉好飞,只是稍微有点不一样,油门曲线每个人 ...

正负值怎么区别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正负值怎么区别呢

没什么正负值,油门曲线是按段分的,有三段的五段的,对应值是油门位置和电机转速(就是输出百分比),根据需要调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