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2.8不能刷3.2.2版本的固件

楼主(2016-12-15):
本人新买的F450飞机,APM2.8飞控安装教程刷写3.1.5固件时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刷写成功,并且试飞过了,可是店家说刷3.2.2版本的会比较好用。我连接上电脑刷写3.2.2版本固件时可以刷写通过,但是在清零这一步的时候,怎么也不行,就连输入setup的机会都没有,一直在显示一些看不懂的符号。求大神教我

网友:
用usb连接,或者版本太高不支持终端了

网友:
没遇到过,帮顶等大神

网友:
高版本的固件 已经没有终端了 因为地方不够了 吧终端去掉了··所以你不需要清零了 直接用就行

网友:
APM还有必要刷3.2.2吗?一般也就用用3.15挺不错了!

楼主:
今晚回去再试试看。如果能设置其他项目,就应该可以用,谢谢大咖的指点

网友:
APM我一直用3.15的版本,高版本不支持了,容量大,装不下了,所以无法加载固件

网友:
全部参数页面可以选择参数重置,新版本不支持命令模式了。

网友:
APM3.2.1之后的版本没有了啊,官方网站上已经没有APM的固件了,而且3.1.5以后的固件取消了终端命令模式,如需清空数据在所有参数列表里清空

网友:
教程老了,现在终端取消了!

网友(2018-05-06):
有3.5。5的但是无法安装了

网友:
帮顶,小白路过,看看大神回复

网友(2018-07-01):
新版本不支持命令模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