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外开源kossel --3D打印机

楼主(2016-12-15):
kossel是由国外3D打印社区Reprap发起的一款3D打印机性价比非常高
具有速度快、静音、三臂并联结构、扩展性强、便宜的特点……(省略一万字)
这台3D打印机我耗费了一两个星期制作,过程十分坎坷,它不同于那些方方正正的3D打印机,而是一个三角形。并且我可以保证这是国内外最便宜的3D打印机,只花费了400多RMB。

材料单:
传动部分
1,42步进电机x 4个
2,GT2传动同步带x 3条
3,GT2同步轮x 3个,齿数16齿,要能装在你的电机上。
4,F623zz法兰轴承x 6个
挤出部分(这是kossel800的配置,我使用的是TB的MK8挤出机套件)
*1,608轴承x 1个,负责送丝
*2,咬丝轮x 1 最好是滚花谷底的
1,挤出热头1.75mm/3mm(根据自己的耗材购买) +马蹄固定铝块
2,散热风扇 x 1  *很重要
3,3D打印耗材 x N
4,四氟管x 1
电路部分
1, arduino mega2560 x 1块                50RMB
2,mega2560使用的ramps1.4扩展板x 1块  20RMB
3,A4988步进电机驱动板x 4块             6RMB x 4
4,12V电源 电流大于6A x 1
5,限位开关(常闭) x 3
Others
三根60cm长的木材/铝材
一些木材
强磁效应器 x 1
滑车 x 3
东西到手了就开始制作吧

1,将三根木头和其他材料围成一个三棱柱,三根木头一定要围成等边三角形,这里的底部我用了花盆的底座。

因为我们做的是3D打印机所以所有数据一定要计算+准确测量(游标卡尺)。
电源到手了,不知道有没有10A。
mega2560和ramps1.4扩展板合在一起+ A4988x4,用的是Marlin固件,上网一搜一大把。
2,在电机上安装好同步轮和挤出轮(这个挤出轮和我后来用的不一样)。
3,安装挤出头到效应器上。

4,接着制作滑车,用适当长度的皮带安装上去。

5,制作并联臂ing 需要制作6根这步不说了,直接看图。
要将误差控制在1MM内。

6,安装电源and电机
7,接线,接线图下面发。
8,安装滑车和效应器,要在三根轴最上面安装皮带轮。

9,技能 散热风扇已解锁。
顺便说一下,这里的风扇千万不能省,否则很容易堵头。
10,接着把限位开关安装到三台滑车行程的最高处,必须保持三个限位开关在同一水平面上。我用的是常闭开关,如果是常开需要在固件中修改。
11,技能 挤出机已解锁
12,为了防止滑车晃动,保卫3D打印机的和平,我找了3张塑料卡片用来代替kossel800中的方案,把卡片做成一个滑块,然后和滑车固定在一起。

13,最后记得在打印平台的底部放一块玻璃板。
恭喜你已经得到了一台3D打印机
现在打印一下。
打印的时候挤出机出了点问题所以有些地方有残缺。
接下来准备尝试打印这个
/*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教程结束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*/
链接:
固件和修改方法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dDnaYhr 密码:ck92
软件
Arduino IDE 1.0.x
上位机
Repetier-host(很和谐的3D打印上位机,关键是中文的)
接线图

网友A:
三角洲结构基本上都是玩具,只有大幅面有价值。
就这个设计精度,打出来的东西只能说看着像,基本上毫无精度可言。
真要做3D打印机还是考虑UM结构或者I3吧。

网友:
打印头磁铁的固定就NB了 国内的都是轴承

网友:
强磁不建议用   除非买到足够好的磁铁   打印件最好用铝件替换掉吧  打印件抗疲劳不行时间长了就失精度了  kossel机型还可以  不过想做好比较困难

网友:
不够详细~~~~~~在详细一点就好了

网友:
我关心有多便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三角洲结构基本上都是玩具,只有大幅面有价值。
就这个设计精度,打出来的东西只能说看着像,基本上毫无精 ...

我还是比较关注三角洲,结构简单,占地小,我认为打印精度和机架的加工精度有关,至于楼主这台,看看就好了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还是比较关注三角洲,结构简单,占地小,我认为打印精度和机架的加工精度有关,至于楼主这台,看看就好 ...

玩了两台KOSSEL,真觉得这结构的空间利用率太低了。做小了没实用价值,做大了,送料结构又是麻烦,改近程挤出,打印速度优势又没有了。
为了精度就要上铝件,上线轨,一起算下来,也不便宜。
调试起来,臂长,打印半径,三角框架是否等长。微动开关是否水平。都是精度影响。所以绝对是个麻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玩了两台KOSSEL,真觉得这结构的空间利用率太低了。做小了没实用价值,做大了,送料结构又是麻烦,改近程 ...

如果能玩转主控,使用伸缩臂可有效提高空间使用率,但是要改固件代码,一般人做不来,想改善精度,机架第一,线轨滚珠丝杠绝对不能少,有条件可以考虑步进闭环控制或者上伺服!

网友(2017-09-29):
这样做精度很有问题吧

网友(2020-02-06):
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