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就是麻烦啊,买了F3豪华版飞控,程序怎么安装啊.

楼主(2016-12-15):
      F3豪华版飞控,买来了,现在电脑需要做什么啊,搜索了一下,看到F3飞控程序安装好费劲啊,还需要什么谷歌,翻墙什么的,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教程或者简单点的方法呢,,,在线等。。。还有什么BF   CF的,头都大了,以前用CC3D,好像软件安装要简单很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直接搜索下载飞鱼地面站吗?那些个什么BF  CF固件是怎么回事啊,用这个飞鱼地面站就可以调参了吗? ...

可以调Bf

网友:
飞鱼地面站

网友A:
泡泡老师教程: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61261-1-1.html
固件用bf吧,调试和cf差别不大。调试可以试试飞鱼的穿越地面站,论坛里有,支持bf

网友B:
直接飞鱼地面吧,简单实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下载电脑管家。缺什么文件自动帮你下载。我就这样一次次解决了缺失文件的软件

下载了,总之没有解决,哎呀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简版系统的问题,百度搜kernel32.dll,会有下载和注册的文件和教程的,找那种可以自动注册,或者带bat ...

朋友,帮忙看一下,我在笔记本上安装了这么两个软件,一个是飞鱼,还有一个是什么1.40的新版本的软件,这两个软件界面好像啊,是不是一样用?哪个简单一些呢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精简版系统的问题,百度搜kernel32.dll,会有下载和注册的文件和教程的,找那种可以自动注册,或者带bat ...

5555555555555我试着解决了,没成功,按照百度经验弄了没有用在笔记本上WIN7弄好了,但是笔记本配置低,想用电脑,但是解决不掉KERNEL。dll问题,哎呀

网友D:
可以发QQ号给我,我有使用说明和操作可以发你看看

网友E:
用飞鱼,比CF BF方便多了,安装后直接打开,连接USB到飞控就可以安装固件,调参。

网友:
我也是新人,多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吧,我还没拿到硬件,这几天天天就看教程了

网友:
拿分走人

网友F:
飞鱼飞塔,刷b f,不需要谷歌,可以独立运行,全中文界面

网友:
看泡泡老师的教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飞鱼地面吧,简单实用

直接搜索下载飞鱼地面站吗?那些个什么BF  CF固件是怎么回事啊,用这个飞鱼地面站就可以调参了吗?

楼主:
直接搜索下载飞鱼地面站吗?那些个什么BF  CF固件是怎么回事啊,用这个飞鱼地面站就可以调参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泡泡老师教程: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61261-1-1.html
固件用bf吧,调试和cf差别不大。调试可以试试飞 ...

谢谢啦,,,自己在研究研究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发QQ号给我,我有使用说明和操作可以发你看看

374591936,谢谢啊,向你学习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飞鱼,比CF BF方便多了,安装后直接打开,连接USB到飞控就可以安装固件,调参。 ...

飞鱼吗,,,太好了,这么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飞鱼飞塔,刷b f,不需要谷歌,可以独立运行,全中文界面

好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安装飞鱼地面站吧,不需要翻墙,豪华版没什么用,其他设置可以看教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直接搜索下载飞鱼地面站吗?那些个什么BF  CF固件是怎么回事啊,用这个飞鱼地面站就可以调参了吗? ...

论坛 开源版块有 飞鱼专版,只支持bf,cf我记得好像只能cli 命令行调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论坛 开源版块有 飞鱼专版,只支持bf,cf我记得好像只能cli 命令行调参。
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

这可咋办啊,安装上打不开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可咋办啊,安装上打不开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可咋办啊,安装上打不开

安装上打不开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论坛 开源版块有 飞鱼专版,只支持bf,cf我记得好像只能cli 命令行调参。

论坛下载的,百度云里面的,一个32位一个64位的,我电脑是32位的,我安装成功但是打不开软件。64安装失败,怎么办

楼主:
我电脑是 XP32位的,安装成功,打不开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飞鱼飞塔,刷b f,不需要谷歌,可以独立运行,全中文界面

我电脑是 XP32位的,安装成功,打不开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泡泡老师教程: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61261-1-1.html
固件用bf吧,调试和cf差别不大。调试可以试试飞 ...

我电脑是 XP32位的,安装成功,打不开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发QQ号给我,我有使用说明和操作可以发你看看

374591936发给你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论坛下载的,百度云里面的,一个32位一个64位的,我电脑是32位的,我安装成功但是打不开软件。64安装失败 ...

不知道,没碰到过,你再问问大神们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电脑是 XP32位的,安装成功,打不开软件

精简版系统的问题,百度搜kernel32.dll,会有下载和注册的文件和教程的,找那种可以自动注册,或者带bat脚本文件的下载,下载后执行程序或者bat文件就可以了。还有类似的动态库缺失的问题都可以这样解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直接搜索下载飞鱼地面站吗?那些个什么BF  CF固件是怎么回事啊,用这个飞鱼地面站就可以调参了吗? ...

欢迎加入【飞鱼穿越调参软件】,群号码:543066992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精简版系统的问题,百度搜kernel32.dll,会有下载和注册的文件和教程的,找那种可以自动注册,或者带bat ...

下载电脑管家。缺什么文件自动帮你下载。我就这样一次次解决了缺失文件的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