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为什么我的F3evo短接BOOT上电也不出BOOTLOADer?

楼主(2016-12-15):
如题,必须是空板才能?装好机了。接了接收机和图传马达了。再短接就不行了?

网友A:
必须不行 谁告诉你可以 boot之针对刷机

网友B:
要装驱动,

楼主:
不出stm32 boot设备类型?如何装驱动?一直是stm32 虚拟端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装驱动,

不出boot设备怎么装驱动,?一直显示stm32虚拟端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装驱动,

就算装也只能装上stm32虚拟com口的驱动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必须不行 谁告诉你可以 boot之针对刷机

图文教程这么说,泡泡视频教程也这么说

网友:
顶贴是一种美德!

网友:
回帖就能挣牛币 吗  ?    我- - 啊

网友:
我帖子里有驱动程序

网友C(2017-12-17):
后来怎么解决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后来怎么解决的问题

我一直刷不了固件。
但是有时候又可以进去调参

网友:
我的飞控,插上电脑没有端口数,不能连接地面站调参,你遇到过这种么

网友:
用MSDN干净系统 不用360这类”反优化“软件
啥问题都没有

不管外设挂了什么 OSD UART  只要MCU还活着就能进boot 模式

网友:
可以调参数,但是刷固件时连一会儿后又自动断开

网友:
什么系统的?可能系统刚插上USB就被系统装上另外的驱动了,泡泡有教程说过。如果不是那就是端口有问题接上没反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