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2.8问题。

楼主(2016-12-15):
今日在外面飞,有好几次飞机落地后上锁,飞机位置一直显示有两三米的高度,还有下降的速度。从新插拔电池后回复正常。这一般什么问题,什么影响的。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有啥问题

楼主:
飞行器已经落地,但地面站一直有高度和速度。什么情况

网友:
我的apm在窗前解锁,就显示距离20多米,卫星有6颗。

网友:
气压计不准,检查下海绵吧

网友A:
很正常的,气压计误差,毕竟APM便宜,即使是消费级的大疆一样有高度误差,只不过小得多,不影响正常飞行,一般APM都是存在定高模式下气压计掉高需要手动调整

网友:
楼上说得有理,顶你

网友:
气压计有误差,放那不动,高度都在不停的跳动,但是有个范围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!!!!!!!!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正常的,气压计误差,毕竟APM便宜,即使是消费级的大疆一样有高度误差,只不过小得多,不影响正常飞行, ...

apm的掉高是掉高一两米后停下,还是持续掉高。pix气压计相对apm要好些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apm的掉高是掉高一两米后停下,还是持续掉高。pix气压计相对apm要好些吗?

不会一直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