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S问题。

楼主(2016-12-15):
GPS放时间久了是不是第一次上电后搜星很慢很慢,第一次得用了五六分钟,第二次从新加电半分钟就搜到,但一直只能收好四五六个,M8N GPS有没有会修的。

网友:
没有这回事吧

网友A:
可能内置电池没电了 需要充电

网友B:
gps分冷启动和热启动。冷启动是指长期不上电后的启动,完全搜到星耗时较长;热启动就是断电后,很快就接上电,此时搜星很快。而搜星数量与你环境有关。阴天晴天的区别也有可能影响数量,同时周围要有高楼大厦,也会影响。当然也不排除你的gps有质量问题,m8n有假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gps分冷启动和热启动。冷启动是指长期不上电后的启动,完全搜到星耗时较长;热启动就是断电后,很快就接上电 ...

正解,换上电子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内置电池没电了 需要充电

M8N内是不是有钮扣电池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8N内是不是有钮扣电池?

听他们说是有的 冷启动比较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8N内是不是有钮扣电池?

怎么充电?

网友:
是有的 我拆开看过 换一个电池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