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pixhack v3刷固定翼固件的问题

楼主(2016-12-16):
收到v3准备刷固定翼固件,开源的东西挺难搞的。看老师的教程都是以前录的了,请问老师现在的mp用哪个版本的好啊?从哪里下载的?固定翼固件用的哪个版本,最新的可以吗?昨天刷机时出现下图提示,是啥意思?求老师答疑pixhack v3刷固定翼固件的问题 固定翼,开源,固件 作者:御剑飞月 950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试试把内存卡拿掉再刷一次试试,刷完再插进去连接电脑。

哦,这个倒是没注意,我试试看,谢谢老师。内存卡用电脑格式化就可以吗?

楼主:
不行就买个vpn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playuav 社区的mp吧

在哪里下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擦,没用过开源飞控就按固定翼上?楼主你遇到难事了~不过多细看教程还可以可以解决的,一定要细心不懂多 ...

还好吧,我只飞固定翼,以前用apm,双十一入手v3,想着怎么以后也用pix,可是apm可以链接刷写的mp,pix不好用啊,难道我打开姿势不对。

网友(2017-03-03):
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,不知楼主解决没有,

网友(2017-01-26):
我真的不知道

网友:
真的 我不知道

网友:
我真不知道

网友(2016-12-16):
我的MP昨晚死活都联不到网,刷不出固件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我也不会用,到现在还没搞呢,

网友C:
我擦,没用过开源飞控就按固定翼上?楼主你遇到难事了~不过多细看教程还可以可以解决的,一定要细心不懂多看教程,我apm固定翼的几点心得
1。apm/pix安装固件不要求最新,只要稳定就行,pix我没有目前我apm用的是3.1.1
2。安装调试好飞控在上飞机,飞控,osd,数传,图传,摄像头
3。固定翼现在大家飞的有多种,一定要按照apm和pix的顺序安装舵机,特别是飞翼是需要在1,2舵机混控(参数表改参数)
3。飞行模式,一般情况都是手动,fbwa,fbwb,巡航,留待,返航(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度娘多学习下)
4。飞控安装到飞机上,手动调试舵面正常后,切换fbwa和fbwb模式检查舵面。
fbwa(姿态锁定),舵面要比手动小但是太小了,飞机就不能转弯了…在参数表查找roll-cd去更改
fbwb(姿态锁定+定高)
5。飞控保护一定要设置完全,开源飞控是油门值保护低于950
优先让固定翼增稳模式飞稳定后在去弄续航模式别的飞行模式

网友:
看泡泡老师的教程

网友:
不懂顶一个

网友:
慢慢搞吧

网友B:
用playuav 社区的mp吧

网友A:
建议你试试把内存卡拿掉再刷一次试试,刷完再插进去连接电脑。

网友:
用社区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不会用,到现在还没搞呢,

网友E:
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,这几天我也在就PIXHACK,开始也出现了这些问题,MP装上去就是联不了HACK,我一是换了正版WIN7操作系统,二是尽量不要用无线连网,用有线连网。我就是这么解决的!希望对你有帮助@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,这几天我也在就PIXHACK,开始也出现了这些问题,MP装上去就是联不了HACK,我一是换 ...

感谢,我昨天捣鼓成了,网上下载的固件,然后手工导入本地固件,sd卡重新插拔,下载了社区版mp,重新下载了驱动。

网友F:
固定翼可以用老版本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固定翼可以用老版本吧

刷了最新版,是不是不保险啊。都说老版的好,你们都刷的哪个版本?

网友:
顶泡泡老师,我也学着做个

网友:
固定翼不妨试试3.8额

网友:
真是好东西...帮顶真是好东西...帮顶

网友(2017-01-16):
看帖必须回帖,不回帖是一种不尊重作者的表现

网友:
回帖是一种美德

网友:
我的MP昨晚死活都联不到网,刷不出固件啊

网友:
的是不符合你发他们能给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