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r9x

楼主(2016-12-16):
求富斯9遥控刷er9x,不会设置了完全看不懂啊,想设置APM四轴模型,求帮助,有玩的没有,先谢谢了

网友:
顶贴是一种美德!

网友:
按这个说明书设置,不难。ER9X中文说明书

网友:
没找到吧

网友:
基本设置不用动,主要是在混控那里设置5通道的模式切换,也就是模型编辑的mix界面。百度下er9x六段,有很多教程的。用不到六段三段也有相应的设置。图中iD0~2,分别对应三段开关的上中下,其它的开关名称在控上都有标注,例如图中的AIL,就是三段开关右边那个两段开关,可以替换为其它顺手的。下面是设置图:
三段:
六段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