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是用1C充电,还是3-5C冲

楼主(2016-12-16):
大神在哪,求教,

楼主:
还有1C是怎么计算的

网友A:
1C就是电池容量呀,2200mah就是2.2A,充电电流只要电池和充电器支持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C就是电池容量呀,2200mah就是2.2A,充电电流只要电池和充电器支持就行

1C充电不是最好吗

网友:
我只知道充电用小电流对电池好,不过现在的电池很多都能用大电流充电,尤其是航模电池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0.5C充

网友:
楼主,c是放电倍率,一般电池上会有两个c数(放电倍率一般比较大,同时字体写的也会大点),比如你的电池上有15c和5c,那就是支持15c的放电和5c的充电。那么这个倍率怎么算呢,多少c就是多少倍!比如你是1500mah 20c放电的电池,那它的放电电流就支持1500×20=30000ma的电流也就是支持30a,同理充电倍率一样换算,现在能理解吗  感觉有帮助的话帮忙在该楼层设置下最佳答案,望采纳谢谢

网友:
顺便说下现在你使用的是航模电池,那些说0.5-1c充电的是一般锂电池,使用电池的时候最好能注意看每个电池的描述说明,航模电池是支持高倍率的

网友:
C数是放(充放电)电倍率,是指电池充满电到空电,或者空电到满电的总放(充)电电流为一小时放完的多少倍。(数值上是这样的,定义网上的说法比较多,也有说是放电速度的,也就是1小时是放电时长的多少倍,结果是一样的)
电池容量单位一般使用mAh,以2200mAh电池为例,1h放完电,2200mAh/1h=2200mA,即放电电流为2200mA(2.2A),1C放电就是2.2A,3C就是6.6A,5C就是11A。
现在电池电芯一般都支持5C充电,但是小厂电芯质量没有保障,加上一般使用的充电器支持的最大功率较小,且同样质量没有保障,相对而言充电电流小一些更安全。如果用功率足够的电源和充电器,并且能保证这些和电池的质量,高倍率充电影响不大的。5imx上看有飞电直的前辈说一直用大电流充电,电池很多次循环后也没有寿命衰减的迹象。个人充电一般用1C充电,最高不超过5A。

网友:
不着急就用1C充电

网友:
电池支持高备率充电就可以大电流充,可以节约很多时间,但不建议最大电流充,可以考虑充电C数*80%,电池可能用的更久些,比如说2200ma/h充电倍率5C的电池,可以考虑用2200*5*0.8=8.8A,大概十五分钟充满,真是特别急可以满负荷11A充电,大概十二分钟充满,但是绝对不要超过11A的电流,电池会充坏的!具体根据电池特性自己计算!

网友:
这个说法有道理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不急就1c慢慢充,急就按电池给的c数来,注意是充电c数不是放电c数,航模电池一般是5c,可以降一点,最好不要经常用满c电流充

网友:
家里就慢冲呗

网友:
1c一下对电池有好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