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飞控怎么样

楼主(2016-12-16):
我有个Apm2.8的跟个PRO飞控,不知哪个飞控好,还有我看迷你pix跟PRO外型差不多。

网友A:
APM PRO 和 PIX MINI我都用过,性能稳定,没觉得有什么不好,APM PRO 是基于APM 2.6的改版,两侧插针连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PM PRO 和 PIX MINI我都用过,性能稳定,没觉得有什么不好,APM PRO 是基于APM 2.6的改版,两侧插针连接。 ...

那这三种都一样的了

网友:
不是呀,PIX功能和性能上要比APM好不少,APM PRO 和 APM 2.8差不多。

网友:
pix系列的硬件提升了很多,传感器都增加了冗余。而且要刷最新的apm固件只能用pix系列了。

网友B:
如果你的空间足够,我建议你还是买原版,如果空间不足,那就自己随便选了,

网友C:
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的空间足够,我建议你还是买原版,如果空间不足,那就自己随便选了,

原版是指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。

刚玩不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版是指什么

标准版呗

网友D:
正好我有个问题,
前段时间入手了一套二手APM PRO,最近装机碰到个问题,遥控信号只有一通道有信号,其它7个都没有,我用的是福斯i6,pwm信号,不带ppm,想问一下,是不是有哪里有跳线设置不对,遥控和接收机肯定好的,还有个问题,我如果用外置罗盘,是否需要关掉内置罗盘,怎么关?谢谢各位,请帮忙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正好我有个问题,
前段时间入手了一套二手APM PRO,最近装机碰到个问题,遥控信号只有一通道有信号,其它7个 ...

我也刚入的PRO你这通道是不是刷了BUS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刚入的PRO你这通道是不是刷了BUS

问卖家说是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