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F450最大能用多大桨?谢谢

楼主(2016-12-16):
如题。最大多大桨。什么电机多少KV合适?谢谢

网友:
用2212-980电机加十寸桨

网友:
2212 980kv 1045桨

网友:
最大12但不建议,10/11比较好

网友:
貌似最大能用11寸,建议10寸的比较好

网友:
不同的桨有不同的螺距和宽度,这个也要注意。可以多试试

网友:
1147的桨2216 950kv电机

网友:
可以自己计算,(450*450)/2,开平方根,除以25.4,再除以2,大概12.5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