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机声控快门线

楼主(2016-12-16):
自制一个声控快门线吧。
一:所需材料
  • Adafruit Perma-Proto Pi Hat
  • 树莓派 2
  • LM393声控传感器
  • 1KΩ 的电阻
  • 两个3.5毫米的立体声插头焊接连接器
  • 两个3.5毫米的套接口
  • 能连相机的特定接线

二:焊接大法好!
将3.5毫米的立体声插头焊接连接器和声控传感器。
特别注意的是,如果用树莓派 2,那么建议连3.3V 的电源,如果用Arduino的5V,可能会让处理器损坏。
将跳线的母接头接入声控传感器。图上红色的为5V的输入线,绿色的为输出线,以及黑色的地线。
将跳线的另一端和3.5毫米的公接头相连。然后,把所有的线在末端截断(因为我们要焊的!),最重要的是认清每条线所对应的功能。
除外,还要激光切割下一块3毫米的胶合板。
三:连连看!
接下来的这一步,简单说来就是连连看。如图所示,将各自对应的线接在不同的接口上。
  • 5V输入线——3V接口
  • 输入线——20孔
  • 地线——任意地线即可

然后,将Pi Hat连接到相机上。相当于用声音触发快门。
  • 21孔——1KΩ的电阻
  • 1KΩ的电阻——NPN晶体管主接口
  • NPN副接口——相机触发线(红线)
  • NPN发射接口——另一触发线(黑线)

四:组装Pi Hat
现在,我们要把 Hat上所接的线都焊接上插头,采用3.5毫米插头的原因在于它极好的适配性。
如上图所示,这是基于树莓派和Pi Hat制作的配件。
五:运行代码
接下来,我们要在树莓派上运行Raspbian,默认辅以Python 3运行。具体代码如下:
import time
import RPi.GPIO as GPIO ## Import GPIO library
GPIO.setmode(GPIO.BOARD)
GPIO.setup(38,GPIO.IN) ## Set board pin 38 to IN (Pi HAT pin #20)
GPIO.setup(40,GPIO.OUT) ## Set board pin 40 to OUT (Pi Hat pin #21)
GPIO.output(40,False) ## Output default to off
outputPinOn=False
while True:
   if GPIO.input(38)==False: ## If sound detected
       if not outputPinOn:
           GPIO.output(40,True)
           outputPinOn=True
           time.sleep(0.2);
   else:
       if outputPinOn:
           GPIO.output(40,False)
           outputPinOn=False

最后:进行基础设置!
将相机接入,运行代码。我们现在以两个小实验来测试一下快门线好不好用吧!
实验一:桌球
将桌球在高空做自由落体,当它掉到地面发出声音时,相机会应声拍照。不过似乎是相机迟滞的问题,并不能及时地拍到桌球落地的那一刻。
实验二:硬币入水
将相机对焦在有水的盘子里,向里面扔硬币。我们从照片可以看到硬币落入水中瞬间的样子。

网友:
不懂帮顶…‍感觉高大上

网友:
又是一个人才

网友:
用树莓派是不是大材小用了

网友:
声控拍照

网友:
代码没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小手一抖,牛逼在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