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6刷机求助,USBASP下载器刷机。

楼主(2016-12-16):
我的usbasp到了准备给B6刷机,

现在几个问题,

第一就是我这个插电脑上显示未识别的硬件 也就说没有驱动程序,怎么破啊,我看网上都是ISP的,asp的很少。

第二就是 我按照线连号,买了那个一排座焊上那个6针了, 然后把线连好之后,滴一声,显示SKYRC I-MAX B6,但是随后马上滴滴滴报警   显示 INPUT VOL ERR。 按什么都是调到这里没有用了 咋回事??

第三,刷机是不是需要下载一个progisp172?用这个软件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刷就行吗?我的B6跟下图差不多,但是没有6孔排座。我自己单独焊上的。万用表测过没有断路或虚焊。。

网友A:
一、买的那里的详情中一般有提供驱动和配套的刷机软件,或者会写支持哪些刷机软件,使用支持的才行
二、刷机只用接上刷机的6根线就行了,b6上不需要操作,且不用供电
三、刷机软件需要使用刷机板支持的软件,软件不同但是操作一样,这类软件界面差别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、买的那里的详情中一般有提供驱动和配套的刷机软件,或者会写支持哪些刷机软件,使用支持的才行
二、刷 ...

哦哦 那我这样显示直接刷不会坏掉吧。

商家链接下面没有什么驱动和刷机软件,我看他写了一堆也看不懂说的是什么

我给你发链接了你看一眼  商家目前暂离状态中 我问他还没得到回复。

楼主:
刷刷试试

网友B:
看看楼主刷的怎样!好刷我也试试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楼主刷的怎样!好刷我也试试!

刷机很简单 校准挺麻烦 能刷就刷没什么难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刷机很简单 校准挺麻烦 能刷就刷没什么难度

主要是那个刷机头,要单独买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主要是那个刷机头,要单独买!

十来块钱 看你是否需求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十来块钱 看你是否需求了

主要是不方便,再者一个字:懒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主要是不方便,再者一个字:懒!!!

懒是关键因素 起决定作用。

不过钱可解懒,两层意思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懒是关键因素 起决定作用。

不过钱可解懒,两层意思。

是啊!

网友C:
刷完头疼的是校准 电压错误就单独供电 以前也遇到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刷完头疼的是校准 电压错误就单独供电 以前也遇到过

的确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