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小型台钻

楼主(2016-12-16):
经过一星期的制作(其实加起来才1个多小时),一星期的照片,视频处理,我的台钻终于完成了
这个台钻适合用于PCB的打孔

制作材料、工具
废品一堆
(PVC管,木板,塑料,瓶盖。。。。。。)
电机(包括钻夹钻头)一只
船型开关一只
DC座一只
导线、螺丝、热熔胶若干
电烙铁
热熔胶枪
手钻

开始制作:
1.选取一段适合电机的管子

2.选取一根PVC管,下端安装弹簧,并放进稍粗一点的管里
(也可以选择别的方法作下压的柱子)

3.选取一段与下压柱子相同的管子,开孔,作为与电机连接的部分

4.找一个塑料盒子,画好孔

5.找一块木板,再找一根管子固定木板一侧,作支柱。然后将塑料盒子固定在木板上

6.将瓶盖固定在盒子底座上,用于安装弹簧

7.将电机与下压柱、弹簧固定

8.为了防止弹簧弹出,用绳子固定

9.将弹簧与底座固定
10.在放电机的管子2端用铁丝封住电机,防止电机掉出来

11.下压柱子与支柱加固,防止摇晃

12.电路部分,将电机、开关、电源插座连接

13.加装底座与手柄

手柄 与下压柱子不要固定死(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装手柄)

基本成型
14.美化
完成
正面
侧面

我做的台钻适合用于钻比较薄的物品,如果需钻厚点的物品,要调整电机的高度

下面是测试视频
视频中由于新的钻头没找到,所以用的是旧的一根,钻孔效果未达到最好,请谅解

感谢大家浏览我的帖子!

网友:
应该用建材的小方木估计跟好看点

网友:
能切碳板不?

网友:
学习了,不过下次用料细节再好的就完美了

网友:
制作技术好,有创意。

网友:
挺好的,支持diy

网友(2017-02-11):
顶贴是一种美德